[外设] 这个保护板参数怎么查

楼主(2024-08-07):
买电子零件,老板送了2块保护板,请教其参数,适合哪个规格的电池

网友A:
查那个小的6脚芯片资料,就知道用什么电池了。至于限流,就要看取样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那个小的6脚芯片资料,就知道用什么电池了。至于限流,就要看取样电阻了 ...

这个小的六脚芯片上面标的只是字母cgqu,并非编码,没办法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小的六脚芯片上面标的只是字母cgqu,并非编码,没办法查呀

弄个大容量电容接到B+B-,保护板p+p-接5v通电,给电容充电,看电压能充到多少伏。要是能充到4点几伏就是三元锂的板子,要是只能充到3.7伏左右或更少就是铁锂的板子。有的芯片不支持0伏起充,就先直接电容充到3.2伏再通过保护板充。

楼主:
查了一下,此板有一个MB端口,也应该是2串锂电的保护板,至少是7V以上的电池组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