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6000路由器获取不了IP不联网维修

楼主(2024-08-07):
闲鱼网友发来一台红米AX6000路由器,用户说用着用着就不联网了,连接有线网电脑获取不了IP地址,无线正常,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收到后测试,4个网口都获取不了ip地址:

连接无线网,可以获取IP,进后台发现检测不到网线插入网口:

拆机,发现机器里面只有些灰尘,没有进水的痕迹:

打开swicth芯片背面的屏蔽罩,测量供电3.3V和1.1V都正常:

加焊switch芯片,不行,怀疑是cpu虚焊,于是拆下MT7986 CPU,用吸锡带拖干净焊盘,再用洗板水洗干净主板:

CPU重新植锡:

装好cpu ,开机,一切正常了,四个网口都能获取IP地址,正常上网:

至此,完美修复,感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路过看看,这玩意儿怎么容易出问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看看,这玩意儿怎么容易出问题的吗

CPU发热大,容易虚焊

网友B:
原来小米不光手机cpu虚焊,连路由器也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小米不光手机cpu虚焊,连路由器也虚焊。。。。

为发烧而生,干CPU就行了

网友C:
这质量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质量不太行。

还是CPU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D:
能干CPU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干CPU的都是高手

搞芯片级维修的是基本功

网友E:
shi是不是现在都流行 用低温锡了?各种机器保修期一过,散热不良了,芯片发热就虚焊,然后计划性报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hi是不是现在都流行 用低温锡了?各种机器保修期一过,散热不良了,芯片发热就虚焊,然后计划性报废? ...

企业风生水起,计划性报废是必须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企业风生水起,计划性报废是必须考虑的

拉动内需,很不错

网友F:
还以为只有手机CPU会虚焊

网友G:
引用 楼主:
CPU发热大,容易虚焊

应该不是CPU发热容易虚焊,而是它出厂得时候就是虚焊的,没检测出来而已,用了一段时间爆发问题,无铅锡熔点都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不是CPU发热容易虚焊,而是它出厂得时候就是虚焊的,没检测出来而已,用了一段时间爆发问题,无铅锡 ...

无铅的感觉侵润性不如有铅的,焊点发白,不容易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以为只有手机CPU会虚焊

wifi6的芯片发热量大也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应该不是CPU发热容易虚焊,而是它出厂得时候就是虚焊的,没检测出来而已,用了一段时间爆发问题,无铅锡 ...

无铅焊锡是不是比有铅的熔点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铅焊锡是不是比有铅的熔点高啊

无铅217度,有铅183度

网友I:
修理用有铅锡,焊接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修理用有铅锡,焊接容易

是的,有铅就行,无铅得上预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