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粗拆一个爱普生V500扫描仪,大家看看能挽救不?不能的话我就彻底拆了

楼主(2024-08-07):
前两年买了一个二手爱普生V500扫描仪,主要用来扫描底片,效果还不错,前几天开始偶然出现开机后无反应的情况,直到最近彻底不能开机

觉得也许是开关问题,就拆开看了看,结果发现船型开关没问题
通电后电路板上的6.3V电解电容两侧是5V电压,应该也正常,开机最下图上带散热的芯片微温,其余芯片没有发热的感觉,电路板也没有发现元件有发烫的现象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扫描仪还有没有挽救的可能了,毕竟这玩意价格也不算便宜了

网友A:
现在联机能识别出扫描仪吗?如不能识别先更换一台电脑试试,确定是扫描仪不开机就先检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联机能识别出扫描仪吗?如不能识别先更换一台电脑试试,确定是扫描仪不开机就先检查电源。 ...

正常扫描仪开机不管是不是链接电脑都会亮指示灯,自检,现在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B:
先检查电源板输出是否正常,之后才是主板。

网友:
这东西当初可不便宜。

网友:
先检查电源再主板

网友:
装上驱动应该就能用了。。

网友C:
检查开关,电源板,怀疑微动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电源板输出是否正常,之后才是主板。

电源是外置的,24V正常输出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开关,电源板,怀疑微动氧化

前面打字错误没发现,开关打开后扫描仪没反应,但是主板是正常通电的,开关没有故障

网友D:
测一下内部DC-DC各路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先检查电源

网友:
可以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内部DC-DC各路电压看正常不

5v目前看是正常的,其余也不知道该是多少啊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输出,有无自检!

网友:
感谢分享,扫描仪真不错,希望早日修复

网友E:
现在联机能识别出扫描仪?可更换一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联机能识别出扫描仪?可更换一台电脑试试

开机自检都没有,更别提识别了

网友:
必须要修啊,先从电源查起,外部的适配器带载能力是否正常,纹波大不大(查电容),电路板上各路电压是否正常,灯管升压电路是否正常,主板有没有短路,保护二极管和稳压管有没有击穿,组件初始位置是否正常,传感器有没有失效,全部撸一遍,估计就有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