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意了,差点把小手指给拆了

楼主(2024-08-07):
厨房的铁丝清洁球,4个一盒包装,相互之前间没有分开。那天我简单粗暴,直接用手扯。这下坏了,出血,还是大出血,看了一下,皮都给割破了割掉。能见到里面红色肉。我简单伤口贴包扎,第二天打开一下,坏了,结果血流不止。血小板没起到止血作用。然后用棉花棒的棉花加伤口贴重新包扎,下图应是出事过3-4 天拍的,大家可以猜一下当时被割的严重性。

正在担心会不会发脓的问题。

楼主:
占位占位占位

网友:
兄弟,你不是铁手,我有一本铁砂掌秘籍,只需10元

网友:
撸主这手可真"干净"啊...

--------------------

网友:
去社区卫生室,处理一下,是不是需要缝合

网友:
你这看着象是食指

网友A:
碘伏每天都要消毒,防水的创可贴要勤换。不透气的也不行。

网友:
啥东西都不要用皮肤接触乱扯,想当初抓了一把火气正旺的烙铁头,手指头肿了一倍,一周多才好

网友:
清洁球是钢丝的,切实就是车床车金属后的残留物,被人加工成钢丝球,真的很锋利,最好带一双手套,再那钢丝球洗刷刷。

网友:
之前听说有人误吃了断裂在锅里的钢丝球丝导致肠道被刮破了需要做手术。

网友:
也受伤过,原以为一扯就断了,没想到真结实!

网友B:
几天都还出血,最好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

网友:
这么热的天,要经常消毒,要透气。

网友:
天太热伤口好的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碘伏每天都要消毒,防水的创可贴要勤换。不透气的也不行。

夏天不要用创可贴,不要用创可贴,用创可贴会超市极其容易给细菌繁殖环境,用纱布简单防护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夏天不要用创可贴,不要用创可贴,用创可贴会超市极其容易给细菌繁殖环境,用纱布简单防护就好了 ...

没有那么绝对,没有那么绝对,这是手指,如果没有专人伺候着,你得洗漱肯定要沾水,要碰水的时候勤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天都还出血,最好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

是的,建议去医院处理下,或者用双氧水彻底清洗,可能会有些疼,但是去医院也是这一套,清创消毒,你这个伤口里没有脏东西,所以也就是消毒包扎。自己搞好后用纱布包扎,不要捂起来,愈合前注意防水,勤观察愈合情况,有渗出就要怀疑发炎(红肿热三种表现)

网友:
现在科技发达,换个施瓦辛格的未来战士的手臂,干什么都行

网友:
不要因小失大自己处理,还是医院解决一下,毕竟别人是专业的,说不定要打一针破伤风……不该省钱的地方别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