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一次见18650也鼓包

楼主(2024-08-07):
突然发现18650电池鼓包了,大家来围观一下

直接上图,衣服脱了一半才想起拍照,力神的

钢膜都弄破了,这么历害。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测了一下,居然还有电压。

----------------------------------------------------------------华丽的分割线-------------------------------------------------------
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这种U表第一排的两个数字缺划了,有办法处理吗?
上面一个缺左下角两划,下面那个只有两划,总显示1

完。

网友:
为了追求高容量,钢壳做的是越来越薄。
U表可以淘汰了,不支持快充。

网友:
外壳像力神

网友:
我确实第一次见18650鼓包后把皮子都撑破了;还有U表的显示屏是液晶的,缺笔画是无法维修的;显示屏是八位数码管的,更换数码管即可。

网友:
液晶屏可以拆开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A:
安全阀没起作用?

网友:
我有只lg 3000mah的穿孔了。当时买了4只,闲置了好几年,就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阀没起作用?

这个也可能是加工时的应力没处理好,家里有几把2元店买的不锈钢勺子也是放着就开裂了。

网友:
照理说这种封装部应该涨破,因为有泄压阀设计,只能说出现了意外或者遇到劣货。

网友:
可能是外壳加工时有缺陷。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B品或者C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B品或者C品

也可能是WC

网友:
看着外壳好薄,质量不行

网友:
理论上,会鼓包也是正常的,没有泄压

网友:
这是炸开的么,还是温和的裂开

网友:
你这不是鼓包,是开裂了。

网友:
看到开路的会更多。

网友:
安全阀难不成是摆设

网友:
18650裂口子还是第一次见到,难道是泄压阀失效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