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朗科的一个U盘坏了

楼主(2024-08-07):
插上之后,过个5  6分钟,能识别到这些。。。拆开看,是这样的,怎么搞,资料上哪里找。。唉

网友A:
U盘不能做为长期存储和备份数据的,因为容易坏;最好买那种机械或SSD硬盘,再买个硬盘盒是U口的,可以直接连接电脑,可以备份数据。当然硬盘可以直接安装在电脑里,拷贝数据也是可以的,加个硬盘盒是方便携带。

网友:
资料需要多备份才安全

网友:
这种杂牌子sd卡特别容易坏,我的监控用的垃圾sd卡,用着用着就坏了,还是得买三星,就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不能做为长期存储和备份数据的,因为容易坏;最好买那种机械或SSD硬盘,再买个硬盘盒是U口的,可以直接 ...

有一个雷骑的固态U盘。想着,这个用的少,就没去做备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雷骑的固态U盘。想着,这个用的少,就没去做备份。

就当是教训,都知道U盘里不能放重要资料的...

-----------------

楼主:
麻烦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图2上面的焊点掉点引起的呢。。。

楼主:
还有,尾部的那4个铜触点,又是干嘛用的???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多出来的触点,是为了支持USB3.0

网友:
绝不能把独一份的文件放在U盘里

网友:
据说这种是湾湾发明的,黑胶U盘

网友:
黑胶都是这般的USB3.0呀  发热量如何

网友B:
如果要恢复里面保存的文件数据,要找专业的。黑胶一体盘,没太大折腾意义。如果仅仅是想修复后继续用,不保存原有的文件数据,搜索对应的量产工具试试咯

网友:
3.0的接口9个点,红圈里的关系不大,资料不重要就扔了,重要的话找坛里大神,小飞机什么的搞一搞,话说买的u盘感觉都不咋地,尤其是这种黑胶盘,还不如我自己做的可靠,反正我是不爱用这玩应

网友C:
先把焊接做好,在做其他考虑

网友:
找范范搞一个,速度快还耐操

网友:
这玩意还弄啥,直接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焊接做好,在做其他考虑

焊上去也不得行,那是个公共脚,不焊也不影响,看来还是颗粒坏了,主控能识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恢复里面保存的文件数据,要找专业的。黑胶一体盘,没太大折腾意义。如果仅仅是想修复后继续用,不保 ...

应该是颗粒坏了,量也量不出个啥了。

楼主:
明明是插在3.0接口上面的,图片里面显示的却是识别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