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中天ZT-LJ01D燃气灶点火器

楼主(2024-08-07):
故障现象:中天ZT-LJ01D型燃气灶电子打火器有轻微“滋滋”声(说明初级振荡电路正常),不能打火,放电端子近距离对地放电,才能看到微弱火花
维修方法:检查SS8550和单向可控硅MCR100-6正常,外围元件都正常,SS8550MCR100-611V稳压二极管和振荡变压器全部代换没有发现故障元件。经进一步代换高压变压器参数不正常所致(高压线圈正常阻值为1.34KΩ,故障阻值为1.58KΩ代换火花正常。
    注:改变SS8550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容大小,可改变高压火花的频率。
特别注意:此燃气灶电子打火器的684J400V电容在故障或者正常时,会存有高压电(处于故障状态,在维修时被电到,短时间内对电产生恐惧)用万用表实测故障时684J400V电容两端电压高达550V(正常工作时电压为154V),一定要放电后再维修!

SS8550和振荡变压器周围元件共同构成振荡电路。

可控硅MCR100-8和高压变压线圈构成高压火花产生电路。

改变这个电容的大小(可以换为102/1KV瓷片电容),能够改变振荡频率。

焊上引线可以直观看到高压放电火花。

实测的原理图。

可以参考:
YL-Y001型燃气灶电子打火器维修

网友:
好巧妙啊!利用k1,k2分别控制点火线圈。

网友:
我有一把手持燃气灶点火器摔到地下就坏了。

网友:
看不懂,围观高手

网友:
不错,有测绘图。曾经修一个脉冲点火,是线圈坏了,次级开路,拆开重新绕

网友:
现在生产的这个玩意都是灌胶的,没法修。

网友:
变压器是怎么坏的呢,受潮了?

网友:
高手,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里面灌满了胶。

网友:
这故障不太好查找。

网友:
需要考虑年限到了,建议换一个

网友:
拆了几个都是灌胶的都懒得修

网友:
这也修,我是直接淘换!不值多少钱!当误事!

网友:
楼主绝对高手,什么都能修~~

网友:
变压器是怎么坏的呢

网友:
竟然用了两个线圈

网友:
楼主把实物转换成电路图功底深厚,给后面的爱好者提了供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变压器一般都是断线,很少会变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