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修FENGYU充电宝

楼主(2024-08-07):
几年前在数码值得买板块买的FENGYU充电宝,容量越来越小,最近发现壳子裂开了

一开始认为是摔裂了,按不回去,索性拆开吧

原来是聚合物锂电鼓包了

原锂电是10000mAH的,按照尺寸规格在马宝下单9000mAH锂电

到货了,新锂电看起来还挺正规的,反正面都贴了说明

比一比厚度

更换电芯前要先测试,把锂电焊在假电池上

上耐杰充电器,默认充电电流500mA,一天后看结果

有结果了,9141mAH比标称值高一点,耐杰不准?

干正事了,焊上新电池

焊点不够圆润,工作间里台闷热,凑合吧

外壳打胶,上夹具。顺便测试旧电池容量,明天看结果。

转过天,充电宝壳子粘好了,满血复活

旧电池还剩1/3电量,先留着,找机会给风扇或者应急灯换上

感谢观看

网友A:
假电池很有意思,哪里能买到?
我用木棍做了一个,外观上比较粗糙,还想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电池很有意思,哪里能买到?
我用木棍做了一个,外观上比较粗糙,还想改进一下。
...

用坛友发的PCB打板文件,用嘉立创的免费券做的,感谢这位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电池很有意思,哪里能买到?
我用木棍做了一个,外观上比较粗糙,还想改进一下。
...

只要能把正负极顶住,不会松脱就行,没必要太复杂吧。

网友:
同款垃圾充电宝,也是因为鼓包闲置了好几年,几个月前暴力拆开看了下扔了!

网友:
鼓包了啊   还能用吗?

网友:
这设备真专业啊

网友:
鼓包,感觉软包电池最终结局基本上都是如此。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错, 哪里搞的?

网友:
这充电宝板子看着有些垃圾,个人觉得换电池不如买个二手小米充电宝。

网友:
充电宝太多,,,,同款中间鼓包,垃圾桶.................

网友:
同款充电宝,我都还俩呢。一直都不知道从哪拆开,原来是胶黏的啊。。我有个22.5W的垃圾充电宝2W毫安,2块一样的电池,这个电池原来也一样,正好验证之前的想法拆去22.5W那边用,可以支持快充了

网友:
大肚子了还能用!

网友:
软包电池特别容易坏,长时间放置不用就鼓包,即使经常充电。

网友:
这种电池都是这样,进口牌子除外

网友:
竟然还有C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坛友发的PCB打板文件,用嘉立创的免费券做的,感谢这位坛友

这种结构有不少优点,我深受启发

网友:
俺的小米充电宝也是一样
充手机几分钟就断了
然后拆开,原来电池鼓包了
但是断的问题还存在
继续测 发现热敏电阻虚焊
干上 问题解决
不过电池鼓包 只能放出3000多的电(5V)

网友:
我有个小米1w的无线充电宝,,电池老化很快没电,,前天拆开发现tmd是山寨的主板换了个新电芯,原来的老化电芯Lii500第一次测试2600+,第2次测试有4500+,,,今早开始了第3次循环看到底是多少,太气人了竟然买了个假货一直在用,以前都是晚上给它充满电也没测过充电功率,现在才发现最高充电才5v1.5a,,根本就到不了正品的18w
发现海鲜市场有这个主板卖,但是感觉又划不来了

网友:
至少能配到规格合适电池。楼主假电池做起来有点复杂,可以买7号转5号电池捅,拆导电片,焊接导线装回,外壳开导线孔,里面用废旧一次性筷子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