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筋膜枪

楼主(2024-08-07):
力度还算可以,先拆开看看。把手里面是一个555电机,有螺丝没拆,就算拆掉螺丝在上面也拽不出来。还有一块电路板,电池是两节18650串联的电压7.4v随机只送了一根c口充电线,用手机充电头能充满吗

网友:
颜色挺喜庆的。

网友A:
用起来怎么样?我打算买一个。

网友B:
估计用手机充电头能充满,这种内部可能是升压充电。

网友C:
这个是妇女用的吧?

网友:
DC-DC转换可以降压也可以有升压的

网友:
就是往复机构,行程短,力矩小,除了改楼上说的欢乐棒,做不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用手机充电头能充满,这种内部可能是升压充电。

用120w的充电头充电没反应,换普通充电头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20w的充电头充电没反应,换普通充电头才行

120w的充电头充电没反应?不知道120w的充电头是不是C口输出,这种筋膜枪有可能是不支持PD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起来怎么样?我打算买一个。

极度还行的 用券下来25 我买了个

网友:
楼主这个多少钱

网友:
感觉是智商税

网友:
上次有个坛友也拆了一个。

网友:
等往复机构磨损失效,配联轴器,移动电机位置,改成小电钻电磨。

网友:
现在很流行这个啊

网友:
我拆了个是个无刷电机的,这种的现在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电池容量有点小 ,不知道 能用多久,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妇女用的吧?

倒是见多多上有卖妇女“专用”头子的。

网友:
今天在同事那看到了外观和这一模一样的筋膜枪,是17元在直播间抢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