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修欧来德3W三色光LED筒灯改装的球泡灯

楼主(2024-08-07):
早先买的欧来德2.5寸3W三色光LED筒灯,用了正白、暖白各6个5730贴片,组成两路,都采用2并3串,共正极。分段调光调色驱动芯片用的深圳芯飞凌出品的S4220,逻辑状态:A->B->(A+B)/2。点亮顺序正白、暖白、双色。恒流芯片用的深圳稳先微电子出品的WS3240,实测正白3.5W、暖白3.5W、双色3.4W。改装成E27螺纹口的铝质球泡灯,将点亮顺序改为暖白、正白、双色,做床头灯使用。曾经出现暖白点亮后,正常亮一会,变成全部微亮故障。是内部发热比较大,分段调光调色驱动芯片两边的电容失容造成的,更换电容后恢复正常。最近又出现点亮后亮一下就不亮了,拆开看了看,还是电源驱动的问题,高压电容鼓包失容所致,更换后恢复正常。用的时间挺长了,修好后做备用吧!换用贤城三色光筒灯改装的E27螺纹口球泡灯。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早先买的欧来德2.5寸3W三色光LED筒灯,点亮顺序正白、暖白、双色。

WS3240
深圳稳先微电子出品的WS3240隔离恒流芯片,TO-92封装,隔离3W球泡灯方案,高恒流精度、高效率、低成本。实测正白3.5W、暖白3.5W、双色3.4W。

S4220
深圳芯飞凌出品的S4220分段调光调色驱动芯片,内置40V开关管,无需外挂开关管;外围原件简单,无需对AC输入检测;多个电源同时使用时无逻辑紊乱的问题;内置限压电路,保证可以更宽的工作范围;兼容隔离和非隔离的应用。逻辑状态:A->B->(A+B)/2。点亮顺序正白、暖白、双色。

改一下连接灯板线序,改后第一档暖白,第二档正白,第三档全亮。

曾经出现暖白点亮后,正常亮一会,变成全部微亮故障。是内部发热比较大,分段调光调色驱动芯片两边的电容失容造成的,更换电容后恢复正常。

用了一段时间,最近又出现点亮后亮一下就不亮了,拆开看了看,还是电源驱动的问题,高压电容鼓包失容所致,更换后恢复正常。

杂牌2.2uF400V电解电容,实测容量只有0.03uF。

找了个绿宝石的4.7uF400V更换后,恢复正常。

调整好电容角度,做好绝缘,组装起来。

正常点亮

换下来的杂牌2.2uF400V电解电容,实测容量只有0.03uF。

用的时间挺长了,修好后做备用吧!换用贤城三色光筒灯改装的E27螺纹口球泡灯。

相关链接:
贤城三色光筒灯改E27螺纹口球泡灯
拆修欧来德3W三色光LED筒灯改装的球泡灯
拆解欧来德3W三色光LED筒灯,改E27螺纹口球泡灯

网友A:
像这种屁股蛋子是铝的球泡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早些年淘宝刷销量的时候,这样的球泡还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屁股蛋子是铝的球泡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早些年淘宝刷销量的时候,这样的球泡还是很多的。 ...

不嫌麻烦,可以好好利用这外壳,现在大多是塑壳或包铝外壳的球泡。

网友:
老货了,散热不错。

网友:
这灯泡散热不错,值得修

网友:
这灯泡嫁接的挺好

网友:
散热不错,但是还是散热引起电容怀孕

网友B:
我还有几个这种铝翅散热器屁股的LED灯,10年前买的,不耐用。

网友:
这种灯,太容易坏了。

网友:
厂家哭晕在厕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几个这种铝翅散热器屁股的LED灯,10年前买的,不耐用。

这种铝翅散热器的LED灯,有的低端成品灯为了亮度,LED端工作电流设置的较大,点亮后发热很大,不耐用,易坏。
愿意的话,可以降低LED端工作电流,60%的工作电流使用,寿命长多了。这灯是2015年改装的,平时晚上当夜灯用,差不多每天都要点亮2、3个小时。2022年驱动坏过一次,前一阵子驱动又坏了,高压滤波电容的问题,更换恢复,就是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屁股蛋子是铝的球泡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早些年淘宝刷销量的时候,这样的球泡还是很多的。 ...

成本很高,但寿命并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几个这种铝翅散热器屁股的LED灯,10年前买的,不耐用。

甚至比现在铝塑外壳的灯还容易坏,就连普通铝基板加塑料外壳阻容的灯泡寿命都是这种n倍,看似高成本鳍片纯铝合金散热,但其较小的体积实际散热效果反倒不如纯塑料外壳傻大笨粗的同功率山寨阻容降压灯泡耐用,大体积大空间分散的led布局反倒有利于降低led核心温度,小体积高密度led分布就算有笨重的铝合金散热器,led太过集中 核心温度过高,不能有效快速的把热量传导到散热器外表面导致短命~

网友:
这种形状的铝球泡我还有10来个,基本都是3-5W的

网友:
动手能力很不错啊,感谢分享

网友:
以前芯片应该不够好

网友:
不是铝散热不好,是以前的led芯片和驱动物料不行

网友:
散热做的真不错。

网友:
这种散热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