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纽曼电源适配器上波段开关的作用是啥?

楼主(2024-08-07):
2024年8月7日(晚上)
记忆中这是多年前的一个纽曼MP4的电源充电头,奇怪的是有个波段开关,当时按照说明书将开关拨到一端使用,后来mp4卖了,留下这个充电头了,近期整理家中杂物又看到它,那就让它完成最后使命----研究一下构造,以解多年的好奇之心。

就是这神秘的波段开关

布+大锤大刑伺候

初级用的芯片是 5H0165R

重点是研究波段开关,3个引脚空1脚,就只有1个作用了,如图描红线地方,让USB的脚对地短接,供电脚只用1,4脚,与2,3脚啥关系呢?

这是从网中找到的资料,和说明书中一样

这是另一个

网友A:
老货,当年还有那种多功能电源,可以拨开关改变输出电压...

----------------------

网友:
纽曼也是牌子,内部不怎样啊。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难道有识别元件?

网友B:
是不是短接USB的d+与d-啊,短接后识别为充电,非短接识别为 数据传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货,当年还有那种多功能电源,可以拨开关改变输出电压...

那种电流很小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电流很小很小

这倒记不清了,差不多20年前的事了...

-------------------------

网友:
就是给D+一个电压信号,让MP4识别2A电流快充?

网友:
已经通过USB插座外壳接地了,再接个开关接地意义何在?

网友:
估计与设备进行最简单通信,但这开关动作对电源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短接USB的d+与d-啊,短接后识别为充电,非短接识别为 数据传输?

充电适配器传什么数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适配器传什么数据呀?

也对啊,充电器没必要传送数据啊,一般是充电器里面直接短接数据两根线为的是充电快,为了区分连接电脑。这楼主这个没想明白

网友:
看着这个开关就是用来控制短接D+、D-的。

网友:
纽曼也是牌子

网友:
早先一些手机D+D-不短接的话,充不进电去。估计这个是相似的功能。

网友(2024-09-16):
应该就是快慢充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