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in10电脑间歇性黑屏,原因大排查

楼主(2024-08-07):
配置:
CPU:E3 1226 V3
主板:华擎B85M HDS
内存:DDR3 8G 1600
硬盘:国产128固态+128+320
显卡:集成
电源:小机箱原装最大功率300瓦电源
系统:WIN10与黑苹果11.71双系统

事情是这像的,电脑以前一直正常,而且还是双8G内存共16G双通道,用了大概半年,后来偶尔开机黑屏,拔掉一条内存就好了,但内存在另外机器上用是好的,最近发现电脑不定时黑屏,大概是使用1-3个小时,不一定,黑屏后电脑死机主机灯亮风扇照转,双系统进哪个都一样,死机后音响发出杂音,只能断电重启,重启又可以用,但用不了上次那么久又会黑屏,电源上次拆出来检查过没有什么异常,电容没有怀孕之类的,BIOS里看各种电压都在正常范围,这个主板CPU针脚有几条弯了一点,以前拔正过的,检查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CPU又用橡皮彻底擦过金手指没有用,内存也擦干净的,真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有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A:
不定时黑屏会不会是电源问题

网友B:
这种问题优先从温度着手,准备好烙铁和酒精绵纤。先在出问题时用手试试哪些温度过高,然后用烙铁加热那个元件试试是不是马上出问题,或者用酒精降温看看是否没问题,使用酒精时注意不要流到电路板上,要是没有把握,从吹风机、打火机、用打火机烧热的铁片什么的只要可以加温降的工具都可以上。主板上容易出问题的就那几个地方,如果不是由主板这边造成,那就电源了。一般来说,黑屏先判断的三大件是内存、电源、显卡,有替换件很容易就可以搞定,只主板换起来麻烦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黑屏会不会是电源问题

+1,替换法最简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黑屏会不会是电源问题

以前用两条内存时偶尔会黑屏就替换过电源试过,问题依旧,按说这个配置是个电源都能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黑屏会不会是电源问题

电源拆开检查过,肉眼看不见有异常的地方,万用表测12伏5伏3.3伏电压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替换法最简单...

----------------

试过换电源,问题依旧

网友:
排除法,一个一个来

楼主:
最大300瓦,会不会功率不够?

网友D:
排除电源后

就要考虑CPU是否过热保护

有经验的用手指摸确认是否是导热硅脂该更换了
如换了硅脂?那就网查是否是硅脂U还是钎焊U?

网友E:
症状是内存相关的,检查主板上的内存供电,以及替换CPU

其他的基本不要去想,浪费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大300瓦,会不会功率不够?

电源的问题只有可能是故障,不可能是功率不够,你已经替换过了就不要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除电源后

就要考虑CPU是否过热保护

硅脂也换过,烤甜甜圈CPU最高60多度,BIOS里风扇开到性能模式了,热保护关机也关闭了,烤20来分钟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症状是内存相关的,检查主板上的内存供电,以及替换CPU

其他的基本不要去想,浪费时间 ...

嗯,有空查一下内存供电吧,1150的cpu手上只有一块,到时候看看弄个亮机U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的问题只有可能是故障,不可能是功率不够,你已经替换过了就不要想 ...

换过那个电源也是多年的老金河田电源,额定300瓦的

楼主:
这个是备用机,偶尔给小朋友看看动画片,也不玩什么游戏

网友F:
換个固态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換个固态盘试试。

两个固态,分别装的win10.与黑苹果,无论进哪个系统,故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优先从温度着手,准备好烙铁和酒精绵纤。先在出问题时用手试试哪些温度过高,然后用烙铁加热那个元 ...

集成显卡,没装独立显卡,内存有空再换一条看看,电源手里没有多余的了,最后再查吧

楼主:
会不会是CPU坏了?虽然这种可能性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