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TP4056充电小板安个家,PCB打板记

楼主(2024-08-07):
       以前零碎的买了很多TP4056锂电池充电小板,最近缺个18650充电器,本想买个成品,买成品怎么能体会到DIY到成品的乐趣呢,一想自己有那么多小板干脆加入撸羊毛大军打上几块板子回来给TP4056组装一个座充,于是开启来本次打板之旅。

本次主角,TP4056小板

某宝红包,算下来也就几毛钱一片吧。
上本次打板原理图,是不是很简单,简单就对了,只是给小板找个家。

嘉立创软件2D预览图

顺便采购两个18650电池座,红包货,算下来3毛一个

本次打板撸羊毛对象 捷配PCB 免费打板,嘉立创的羊毛用完了,捷配同样送两次免费10*10羊毛,

收到成品上图

反面图,反面全覆铜,加强散热,一时疏忽覆铜时网络选择正极网络,本来想对GND网络覆铜的,布线网络简单,到是不影响使用。

钢锯伺候,把兄弟分家,只要一挖槽,打邮票孔,立马识别拼版,最后无奈什么都不加,才通过审核

本次主角分体合影

焊接进行时……

焊接成品图

充电图

感谢观赏,有家元的砸点家元捧捧场……

实际上我当时还设计了放在一条线上的打板方式,感觉太浪费了,所以选择了侧边放置小板的方式,感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A:
个人感觉电池充电小板和电池座在一条线上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电池充电小板和电池座在一条线上比较好看

免费的羊毛只能打10cm*10cm,放一条线上放不下哇,退而求其次,只好这样了

网友B:
都打板子了 为啥不把小板上的元件之间搬板过去,一体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打板子了 为啥不把小板上的元件之间搬板过去,一体成型。

一个字“懒”

网友C:
嘉立创:你们能尊重一下我吗

网友D:
小板放电池仓肚子中间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免费的羊毛只能打10cm*10cm,放一条线上放不下哇,退而求其次,只好这样了 ...

斜角啊,之前不就有人这么干过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你们能尊重一下我吗

哈哈,我挺尊重的哇,所以选择了捷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板放电池仓肚子中间也是可以的

自己用,懒得折腾,把元件搬到板上也废不了多少事,关键是懒的不想画,不想搬

网友:
这种电池盒看似高档,其实很垃圾:正负难分;装电池、拆电池都很费力,而且有短路风险,从电池正极装、拆电池时有容易短路。

网友:
这种小板嘉立创可以免费打

网友:
4056板子放在电池盒板子底部啊,缩小体积

网友:
4056板子放在板子背面,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
直接把 4056也搬版 做个一体多好

网友:
把4056板子放在板子背面,感觉更加精致一些。

网友:
简单,不过我偶读更简单直接 把板子绑在座子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电池充电小板和电池座在一条线上比较好看

不在一条线上就算了,线路的走向竟然还要穿过孔!直连就行的

网友:
这个做的蛮不错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免费的羊毛只能打10cm*10cm,放一条线上放不下哇,退而求其次,只好这样了 ...

太浪费了,4056小板放背面不就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