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华三H3C Mini S1248入门48口二层级别交换机

楼主(2024-08-07):
这两天天气太热了,部门的H3C Mini S1248热挂了,不断死机,终于有机会了……

拆开后风扇上灰尘滚滚,这个就不拍图了;
洗白白乃最终大杀器:用水冲洗,然后放在阳光下暴晒半天,还用上牙刷和洗洁精,最终效果就是亮晶晶!

电源板直接拆下扔了,用金升阳12V模块直接供电:

最终效果图:换了电源就好了,将就用着吧。

网友A:
结果呢?就是散热不好,正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呢?就是散热不好,正常了吗?

应该电源问题,换了电源洗白白就行了呗

网友:
竟然上下行对等...

-----------------------

网友:
原来的电源模块呢,说不定只是爆电容。

网友:
时间长了,电源坏了,可以X宝一个同型号的电源,或用外置电源,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洗的真干净

网友:
常见就是电源滤波电容失效,供电不足,纹波大导致芯片死机

网友:
排列整整齐齐的

网友:
拆了塞里面,好方便点!

网友:
换了电源就好了?

网友:
新华三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公司的产品应该直接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