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2个用于焊接元器件用的排烟小排气扇。

楼主(2024-08-07):
     焊接元器件时,当焊锡丝熔化时,会冒烟,且飘向眼睛及鼻子,这种烟雾是铅和助焊剂的结合,这些烟雾是有害的。以前焊元件量不多,基本上是用口吹走的,焊的东西多,就找个小风扇吹,近段时间焊的东西多,且找元件时发现了2个6*6的小风扇,所以才有制作这个排烟的小风扇打算。
   以下是PCB打样,共打样3次,一次是前后面板,发贴才发现漏了这个相片。下图是四周的板,原打算是制作一个就行了,平时打样回来一般是4片PCB的这次只有3片,所以再次打样5片,改成制用2个,一个用于办公室,一个用于家。

风扇是24V供电的,本制作电源输入是用TYPE-C,所以需要升压,用SX1308的电路组成升压电路,大约升至24V就行了。

老了,焊接USB座时需使用电子显微摄象头配合才能焊接。

完工图片,分别为前后图片。背面是USB供电接口。

测试排烟效果。

网友:
看得出楼主花了不少心思,风扇格栅是亮点。

网友:
有点浪费,要是我就直接用纸盒做

网友:
貌似复杂化了

网友:
这个只是把烟雾扩散到空气中。最好是加个活性炭海绵吸附一下。

网友:
板子与板子接触的地方放几个焊盘 直接焊接起来 更好看

网友:
这个只是把烟雾扩散到空气中。最好是加个活性炭海绵吸附一下。6楼这个推荐一下。

网友:
俺是用的手电钻上转不了一会儿的垃圾电池+买错了用不上的9025大一圈的风扇+之前买的调速板子+之前买的扭子开关做了俩
还不错,就是续航时间比较短 也就能坚持个40分钟到一个小时

网友:
很注重细节啊。确实要吹走

网友:
谢谢分享,口径小效果不一定好,外壳也打板,虽然管不着,但是还是觉得太浪费

网友:
我家是抽烟机直接抽出窗外的

建议楼主加双口罩作排烟过滤,效果总比没有的要好很多

网友:
做得很好,加分奖励

网友:
也觉得有点浪费了~~~

网友:
要么屁股上接管子排室外,要么加个过滤,但是这个风扇功率太小了加了过滤几乎就没风量了~

网友:
应该加个管道排外面去

网友:
做的好啊,要是我做可能就是一个光秃秃的风扇。

网友:
请问楼主PCB拼合凹凸结合处,尺寸偏差是多少?比如突出端是10毫米,对应的凹板也是10毫米???

这一点对我很重要,也准备做PCB拼合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