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屏幕经常出现一条绿线,怎么办?

楼主(2024-08-07):
怀疑是上次骑行,兜里东西比较多,把屏幕压坏了

有时候拍打几下手机,或者按几下,绿线就会消失,
但是另一些时候,绿线又重新出现,

为何会这样?

手机屏幕出什么问题了,有人遇过这样的问题么?
该如何修理?

网友A:
时好时坏估计是排线问题

楼主:
是排线部分位置松动,接触不好导致的绿线么?

网友:
先按按排线看看线有没有变化,拔下清理再插上。

网友B:
肯定是屏幕排线问题,不确定是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屏幕排线问题,不确定是哪头

是排线松动了么?

楼主:
屏幕排线重压是不是需要专门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好时坏估计是排线问题

需要给手机屏幕换排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屏幕排线问题,不确定是哪头

不确定是哪头,是什么意思?

屏幕排线有多个头么?

楼主:
压排是不是需要专门的工具?

网友:
没有专用工具的话,试试用电烙铁隔着卫生纸烫

网友:
能忍就忍,忍不了,闲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