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surface电源1749怎么才能改成直接输出呢?

楼主(2024-08-07):
这是一个电脑扩展坞电源,输出15V、90W的,大圆头带针那种插口,请问怎么改成不用识别直接输出呢?现在应该是三条线的,正、负、检测线。我看其他型号有说接三个电阻就行的,但那种是电脑充电器是12V的。

网友A:
这圆头输出不就是只有两根线吗?或者像电动车那样的,要插电源才有输出的话,就是电源里面有可控硅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圆头输出不就是只有两根线吗?或者像电动车那样的,要插电源才有输出的话,就是电源里面有可控硅电路了 ...

三根啊哥们,中间有条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