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S905L3s-B无法短接刷机。

楼主(2024-08-08):
今天遇到一个amlogic s905L新型号的机顶盒,
无法用短接神器刷机了,于是用命令行刷机,
结果变砖头了,请问有没有大神研究过这个怎么救砖?

网友A:
说明一下盒子的具体型号,才好找固件

网友B:
新型号用不了神器?会不会是你的晶晨免短接刷机神器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型号用不了神器?会不会是你的晶晨免短接刷机神器坏了呢?

不会,我直接短路emmc的pin也是这样。插上短接器这款S905L3s-B反复不停的进入刷机模式-重启,如果是短接emmc针脚就也是进入刷机模式一会儿就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盒子的具体型号,才好找固件

看盒子型号理论上没用,因为同型号的主板代号、CPU代号有可能都不一样。
而且该型号的固件我是有的,这不换了cpu,固件就不通用了。

网友:
什么机顶盒呢,好奇

网友:
得有盒子的型号啊,相同的芯片不同的硬件方案是不通刷的

楼主:
盒子品牌型号是中兴B860AV3.2-T,cpu代号是GXLX3,主板代号是p291,同型号的盒子之前的cpu是S905L3-B,现在新款的cpu是S905L3s-B了。

网友C:
中兴的盒子太难弄了,我也有个B860V3.2-M S905L3B 4+16 版 怎么都解不开ADB

网友:
我有B863AV3.2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兴的盒子太难弄了,我也有个B860V3.2-M S905L3B 4+16 版 怎么都解不开ADB

你那个应该是升级了通信密钥,我晓得最新的升级密钥已经到V6版本了,V6版本还要验证licindex,更麻烦了。

楼主:
B863AV3.2T的CPU代号是G12A,这款跟S905X2一样的,短接刷机没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款cpu机器,不懂怎么刷进去

网友:
我的e900v22d也是短接不成功,直接没反应

网友:
智能电视网 论坛里找解决方法

网友:
我这边的九联的盒子也是s905l3S,没拆机,不知道芯片上具体写的什么,只是在系统看见的,盒子的型号是九联UNT403AS,希望有大神能够指导一下!

网友:
有的真的很难弄!

网友:
中兴盒子插了晶晨刷机神器后。
盒子还需要通电,
才能连得上刷机软件,
进行刷机。

网友(2024-10-25):
楼主解决没有,3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