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不到接口螺纹m8x0.75的夹头

楼主(2024-08-08):
电磨原配是微型夹头,用点力就变型松脱,如图1。想换成电钻那种夹头,如图2,但全网找不到螺纹口m8x075规格的,难道厂家不生产这规格的吗?

网友A:
这种小三爪夹头别买,我买了个装上抖成狗,比原配的夹头同心度还差得多。

网友:
电磨用的也只有右上角那种黑色M8螺纹夹头。电钻最小的是9.8螺纹。

我见过最小的钥匙夹头只有JT0,是圆锥型直插尾,想直接改到电磨上,估计比较费劲。

网友:
钳工都知道,套丝工具

网友B:
到处都是的

网友C:
2楼正解,就算装上了,也是大头小身子,抖得一塌糊涂。厂家不会生产这样的东西的,否则不能用岂不赔到姥姥家了。还是应该老老实实用原来的夹头,不要异想天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三爪夹头别买,我买了个装上抖成狗,比原配的夹头同心度还差得多。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就算装上了,也是大头小身子,抖得一塌糊涂。厂家不会生产这样的东西的,否则不能用岂不赔到姥姥 ...

那种555电机DIY的小电磨,都了收装这种夹头,555电机轴只有3点几mm。所以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处都是的

原来就用这种,强度太低,易变型松脱。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就用这种,强度太低,易变型松脱。

我买的是黑色那种长尾款,同心度太差抖得不行没法用,要么直接买三爪夹头的电磨好了。

网友:
为啥我找到一大堆

网友:
DIY电钻的用的上

网友:
我用牙机,这种电磨买过几把都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