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3个场效应管能平替吗?15N60、15N60P、15N60C

楼主(2024-08-08):
15N60    15N60P  15N60C
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都是N沟
都是15A  600V
是不是可以平替?
后缀的P是厂家为了区分自家产品加上去的吗?
咱们数码之家有没有微信群啊?
有的话,能不能拉一下兄弟入群?

网友:
应该可以互换的。

网友:
这东西要看厂家手册,一般这种管子是可以互换的,15A 600V 的主要参数

网友A:
都是假货,买的时候要小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假货,买的时候要小心哦

假货是是指假冒还是伪劣?
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货是是指假冒还是伪劣?
能用吗?

就是晶圆小,内阻不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货是是指假冒还是伪劣?
能用吗?

就是性能不达标啊,电流大就炸管,很多都是小功率管冒充大功率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晶圆小,内阻不合格。

明白了,那问题不大。往大了买,低了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