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联想一键恢复备份UEFI

楼主(2024-08-08):
看图操作

网友:
不懂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网友A:
这个的作用是?

网友:
修改Lenovo UEFI OKR 部署工具[+基于PECMD的开源版]已修复5分钟重启和卡校验问题

联想默认快捷键F2可以直接启动
提示:安全模式启动首次弹出Failed to start loader菜单回车后选择Enroll Hash,找到分区上的 LOADER.EFI文件回车选择Yes,重启后方可正常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作用是?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别的机型也可以用?

网友:
没有联想机。

网友:
不是联想的用不了吧?

网友:
联想的一键拯救
联想机自带一键GHOST,换了硬盘就没有了
适合念旧的,联想换了硬盘还想要看上去更像原厂的
恢复后自带联想市场,售后直连,后门程序

其它机器一键GHOST更适合

网友:
备份系统用的么

网友:
恢复后自带联想市场,售后直连,后门程序

楼主(2025-02-11):
安装后是这样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