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手持粉色可爱折叠小风扇简单维修

楼主(2024-08-08):
手持粉色可爱折叠小风扇简单维修

同事送过来一个粉色风扇。

底部有个鹿角,里面有个草帽灯,检测草帽灯好的,线路是坏的。

拆开,一枚14500锂电5号电池大小,改不了18650,空间不够。

电压有点,说明是设备问题。

继续拆,电机正极线断路。

接好后充满电,手柄大概18650大小,所以没法折腾。

充满电灭灯,装好电机线。

使用过程中震动很大,电机塞绝缘胶带固定。

折腾完。

折叠

过两天又不行了,原来是黑线又断了,重新接好恢复。

网友A:
这种线比较劣质,线芯细,皮后,铜芯的柔韧性不好很容易断,自己用的线可以使用超柔软的那种硅胶线,线芯越软越不容易断

网友:
折叠设计不合理 线不够长

网友:
我的好几个都是电机转不动   每次启动要用手转一下才能转动

网友:
降噪导流罩设计少见。电池仓太小,装不下18650,4叶片有刷电机。

网友:
一般故障是线路断开了

网友:
这种小电机我竟然没有存货,前几天修一个

网友:
有刷电机,用不长久

网友:
这种类似小风扇我撸有几个,用得少还没有发现用坏的,不过电池都是用的18650。

网友:
东西确实有点劣质

网友:
这种电线质量很差,使用环境又有震动,用几天自己就震断了

网友:
折叠起来放不稳。。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比较劣质,线芯细,皮后,铜芯的柔韧性不好很容易断,自己用的线可以使用超柔软的那种硅胶线,线芯越 ...

不是自己用的无所谓啦。

网友:
这风扇看着确实小巧,不知风量如何

网友:
竟然忍得住不换个C口

网友:
不少无刷电机

网友:
估计下次又得找你修,合金换向刷废了

网友:
一直以为这种是无刷电机呢,居然是有刷的。这种电机通常电压高,锂电转着没劲。

网友:
如今满大街到处都是这个玩意,坏了扔掉不心疼

网友:
看到后面才发现是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