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拆小夜灯

楼主(2024-08-08):
这灯用好久了,现在遥控不见了,手动亮度默认只能开一档,比较暗,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
有个同款,遥控器坏了

楼主:
好像是  超贝

网友:
看起来还算不错

网友A:
哈哈,正好,我家灯不见了,遥控器还在,后来,遥控器也不见了。

网友:
没必要折腾,现在TB基本都是几毛钱包邮再整一个就是

网友:
很可爱的灯

网友:
阻容的电容很容易失效

网友:
马家应该有通用遥控器。。。

网友B:
小夜灯要那么亮干啥,只要能用还改它干啥

网友C:
再买个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遥控器可以操作俩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夜灯要那么亮干啥,只要能用还改它干啥

眼神不太好,晚上上厕所还是亮一点好,所以再亮也不影响我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正好,我家灯不见了,遥控器还在,后来,遥控器也不见了。

正准备输地址叫你寄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买个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遥控器可以操作俩灯

一个房间装两个?

网友:
可惜遥控器丢了

网友:
淘宝再买个遥控器试试

网友:
重新再买一个吧。

网友:
这做工还怪好的咧,还有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