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批量复制工具,哪个好用

楼主(2024-08-08):
老爸爱看戏曲,比如京剧、豫剧这些,于是从网上下了一些,从硬盘往移动硬盘内复制时问题来了。
WIN7系统自带的复制粘贴老是卡死,因为平时没有大批量复制需求,也就没关注,临时网上搜了一下,看别人说FASTCOPY、TERACOPY好使,就都装上了。
下面大概比较一下,硬件方面盘是type-c口,电脑接口是USB2.0:

WIN7系统自带:刚开始速度180M/S左右,一直往下掉,最后一般到20+M/S,经常会卡死;

FASTCOPY:速度稳定在30M/S左右,也会卡死;

TERACOPY:数百兆小文件速度能飙到180M/S左右,1G以上大文件速度稳定在20+M/S,卡死较少。

个人体验是TERACOPY最稳,但是复制大文件最慢,卡死情况比较少,我发现卡死似乎都是在复制时又拖其他文件进去发生的。

以上只是一家之言,可能不太准确。我也没有用同一批文件反复试,仅供参考。

大家手上还有什么好的复制软件,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用GHOST盘对盘拷呗。或者复制文件的时候拿个小风扇给移动硬盘吹着散热。

网友B:
WinXP时代在用TERACOPY,主要是能直接替代系统自带的复制。现在直接用Win10自带的复制。

网友C:
正常不会卡死,除非你的源硬盘或者目标硬盘已经坏道了,建议看看smart数据,第三方复制工具是为了大量几k的小文件复制更快用的,不适用你这个场合

网友D:
正常是不会卡死的啊,可能是你硬盘有问题或移动硬盘接触不良造成的。
我经常是用FASTCOPY,经常一次就好几百G一起复制,除了硬盘有问题外,很少碰到卡的情况。

网友E:
我一般是用的Fastcopy 直接复制几个T都不会卡死
你检查下自己硬盘的问题吧
另外之前有人跟我说他fastcopy卡死我让他换了个版本就好了 可能是软件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HOST盘对盘拷呗。或者复制文件的时候拿个小风扇给移动硬盘吹着散热。

一时没想起这招,下次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XP时代在用TERACOPY,主要是能直接替代系统自带的复制。现在直接用Win10自带的复制。 ...

老爷车,没装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不会卡死,除非你的源硬盘或者目标硬盘已经坏道了,建议看看smart数据,第三方复制工具是为了大量几k的 ...

源盘和目标盘都是新的,源盘是机械盘,扫了没发现坏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是不会卡死的啊,可能是你硬盘有问题或移动硬盘接触不良造成的。
我经常是用FASTCOPY,经常一次就好几 ...

源盘和目标盘都是新买的,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有没有可能是移动硬盘太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用的Fastcopy 直接复制几个T都不会卡死
你检查下自己硬盘的问题吧
另外之前有人跟我说他fastcopy卡 ...

看你们这么说我有点头大了,二个盘都是新的,软件版本啥的没注意啊,晚上回去再试试

楼主:
这楼统一说一下,源盘和目标盘都是新买的,源盘是机械盘,扫描没发现坏道,目标盘是固态硬盘,装在硬盘盒里,随意扫一下也没发现问题。
既然不同软件都出现异常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剩下的我想到二种可能:
1,U口供电不足;
2,目标盘散热不良;

楼主:
今晚我把移动硬盘接机顶盒上,发现一下子能识别硬盘,一下子又没了,根本稳不住。
这进一步让我认为供电不足,然后我找京东店家问了,结果人家说硬盘盒电流规格是0.7A,而USB2.0接口标准是0.5A,所以用起来很不稳定。
我想这应该就是大批量复制时卡死的原因吧。当然我没有那种能够直接测试并显示的设备进行验证。
最后希望我的移动硬盘在电视机上能正常使用,否则就白搭了

网友F:
一直在用Fastcopy,速度快很多过系统自带的复制。
卡死是因为移动盘供电不足响应速度太慢了,软件会全速拷贝文件,硬盘不能响应其他的IO,加外带供电或搞一条双USB插口的线,不然移动盘很容易坏。不会是过热,因为源盘是机械盘,速度上不去发热不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我把移动硬盘接机顶盒上,发现一下子能识别硬盘,一下子又没了,根本稳不住。
这进一步让我认为供电不 ...

京东的解释是对的,USB2.0供电hold不住的,有些高能耗的固态硬盘,USB3.0都不一定hold得住,需要TYPEC供电或者主板供电。

网友:
FASTCOPY这个吧

网友G:
我知道什么问题,这是Win7的缓存机制造成的,所以前面很快,每个大文件尾部要卡一会儿(硬盘灯还在闪,在写入),写完了才继续下一个文件。

解决方案:进入设备管理器,把移动硬盘的模式改为性能模式,重新拔插再复制,就不会卡顿了,不过受限于你的USB速度。(如果你卡死的意思是死机的话,那就要查一下是否系统或硬件的问题了)

如果你要问那个大批量复制程序最好用,我会推荐TotalCommander,我离不开它。记住热键:F5,F2,进入复制队列,然后你可以去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在用Fastcopy,速度快很多过系统自带的复制。
卡死是因为移动盘供电不足响应速度太慢了,软件会全速拷 ...

因为是给老人用,所以主打越简单越好,而且电视机上只有一个USB口,具体如何得回去试过才知道,不行就用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什么问题,这是Win7的缓存机制造成的,所以前面很快,每个大文件尾部要卡一会儿(硬盘灯还在闪,在 ...

又学到一招,谢谢大佬,下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