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米家床头灯2的电源DSA-12PF12-12FCH 120100

楼主(2024-08-08):
海鲜市场淘的米家床头灯2,卖家描述不亮,捡回来看看什么原因吧,成色还不错

到手通电确实没反应,先试试是不是电源的问题,用个路由的12V电源插上,立马亮了,捡漏捡漏
电源问题就修电源,12V的,之前也修过一个,炸的比较狠,看看这个怎么样

打开还是比较干净的,感觉就没啥大问题了

电源IC是康源 CRE6255 原边反馈开关电源芯片 内置MOS

保险没坏,直接就看后级二极管,果断拿捏,就是这个肖特基二极管挂了,SK56LH,5A 60V的,换新就搞定了

网友:
看着电路有点简陋

网友:
很棒,做工很一般

网友:
还是楼主厉害,我指的不是你维修那个12V坏电源的事,而是说你捡漏的水平太高了,一个床头灯,捡漏都是按照坏的价格,几毛钱;但是修好了,就超值了。

网友:
小米的台灯,大部分毛病都是电源坏掉,家里有2个都坏了

网友:
这电源质量太差了。

网友:
这故障判断水平,对开关电源了然于胸的层次。

网友:
重来不买小米的路过

这电源如果是原装的,真的有点差

网友:
是个12V1A电源。

网友:
电源做工、用料不像是米家的风格,会不会给商家调包?

网友:
判断能力一流    厉害

网友:
这个做工也是一般般了,

网友:
是凭技术捡 漏的

网友:
有点简单了

网友:
电源有点简单,难怪写着仅用于LED

网友:
检漏水平高潮,值得赞,二极管手头就准备的有吗。

网友:
见到过小米的电源,里面层层保护,不容易坏,坏了也没得修

网友:
小米的电器质量还不错,这小电器质量咋这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