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类型的颗粒?TXYZKG1906

楼主(2024-08-08):
TXYZKG1906这是什么类型的颗粒?

网友:
看一下Flashid

网友:
应该是淘别的厂有问题的黑片 自行印上型号的 这种固态不是很稳定 拿不到原厂优质颗粒

网友:
这个盘说笑了,无故障时间1百万小时?闪存都是黑片,不知道什么时候牺牲

网友:
100万小时.....算了下 114.15年......啥硬盘能用这么久啊

网友:
100% TLC颗粒

网友:
58xt,一般是tlc,mlc很少
封装好像是bga15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