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奥睿科ORICO-8628硬盘座

楼主(2024-08-08):
拆解奥睿科ORICO-8628硬盘座

JMS539+JMB352U

也不知道这个做工什么样

楼主:
可以插2个硬盘

网友A:
第四张图有一块铁板,是配重的,拿到手上,感觉沉甸甸的,认为是很好的硬盘盒座,如果拿起来和棉花一样轻,估计就没人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张图有一块铁板,是配重的,拿到手上,感觉沉甸甸的,认为是很好的硬盘盒座,如果拿起来和棉花一样轻, ...

确实是很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四张图有一块铁板,是配重的,拿到手上,感觉沉甸甸的,认为是很好的硬盘盒座,如果拿起来和棉花一样轻, ...

因为硬盘要立在那里,没配重容易倒

楼主:
这个东西卖100多,里面也没有什么

网友:
这个是干啥的

网友:
CLONE 克隆 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四张图有一块铁板,是配重的,拿到手上,感觉沉甸甸的,认为是很好的硬盘盒座,如果拿起来和棉花一样轻, ...

这个配重块太小了点,起码应该再厚3/5倍,稳定性更好,也
更有卖相

网友B:
自动判断 A 硬盘的数据大小,如果可以,复制到 B 硬盘。

网友C:
看到那一堆不知名的电容就有把它们全部给换掉的冲动想法。

网友:
奥睿科还是比较稳定的,一直用,单盘的,四盘的,十年了

网友:
相当早期的产品了吧

楼主:
这个功能没有用过,也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判断 A 硬盘的数据大小,如果可以,复制到 B 硬盘。

不需要电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那一堆不知名的电容就有把它们全部给换掉的冲动想法。

我也没有好的电容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是的,通过指示灯状态表示

网友:
奥睿科还行

网友:
配重要重点硬盘才相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