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空调外机水雾降温

楼主(2024-08-08):
空调外机向阳,制冷没有背阳面的效果好,用加湿器给外机喷雾降温,对鳍片和外机损害大不大?

网友:
冷凝水滴到鳍片上就可以了 用什么加湿器

网友:
如果空调外机鳍片是镀了抗氧化层的,没有关系。但是有些空调是没有的,你可以留意一下鳍片的颜色

网友:
不建议,沾灰了散热会更差...

--------------------

网友:
据说翅片会生锈烂掉。

网友:
室外机上面加块遮阳板就可以了,搞水感觉得不偿失

网友:
不能高温启动的空调还要了干嘛,厂商工程师早想到了,有的空调最高能在60度的室外温度启动呢,另外空调外机不需要遮阳棚,反而更需要没有任何遮挡的,这样下雨能冲刷散热片上的灰尘

网友:
直接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A:
问一下评论区大哥,你们谁见过锈蚀了的室外机,拍个照片我看看,
(外壳锈蚀你说算不算)哪怕是外机流下来的锈水呢
知不知道冷热空调原理?

冬天制热外机也会流水的喔
严重了还能结霜,化霜,哗哗发洪水
用科学武装头脑,不要用臆想看待世间万物哟

网友:
空调外机 专用喷淋买两三个  之后制冷效果杠杠的

网友:
我朋友在他们公司里的中央空调机组上做过实验,据他测算,用自来水(冷凝水量太小不够用)加上喷雾头给散热片降温,整体能耗降低大约20%,还是很可观的。目前使用了两三年,当然也只有制冷的季节使用喷雾系统,目前一切正常,未见明显腐蚀。

网友B:
一个工作压力1.5~3公斤喷雾头,用水量大约7—20L/H,加上一个220v的常闭型电磁阀,接在外机供电接线柱上,制冷的时候自动打开电磁阀就能工作了,整体成本不足30块。如果按每小时10升水,一立方可以工作100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评论区大哥,你们谁见过锈蚀了的室外机,拍个照片我看看,
(外壳锈蚀你说算不算)哪怕是外机流下来 ...

…………不要用臆想…………

网友:
要看周围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工作压力1.5~3公斤喷雾头,用水量大约7—20L/H,加上一个220v的常闭型电磁阀,接在外机供电接线柱上, ...

有水喷淋,散热风扇都不需要运行了,电磁阀常开和常闭触点一个接空调散热风扇,一个接电磁阀,万一继电器故障失电了还可以启动风扇散热,相当于多了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