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魔改电批支持双头批头(不完全)

楼主(2024-08-08):
最近diy过很多款电批,,主要是松下6225、7410、米沃奇M4D、日立DB3DL2这几款波箱。

然后发现松下米沃奇支持双头批头,,,日立是不支持的。
后来发现,有极少数日立DB3DL2是支持双头批头的,
仔细对比发现,批头孔深度不一样。
然后自己用6mm钻头加深这个孔后,就支持双头批头了。

理论上其他产品,比如说米沃奇过程2101也能这样修改,,前期是这个深度不会打穿轴。。
其他的品牌,自己依据轴长度,轴内孔情况去决定,

至于说钻孔影响强度,在3.6V这个级别的波箱,不存在的。

附图。

失策了,本身轴是6角冲孔,对边是6.35mm。对角是7mm左右,,我加深的只是6mm圆孔部分,
六边形部分无法加深,导致安装大的双头六角批头,还是无法安装,只能安装黑色的那种小的双头批头。
需要解决全部能用,得整体加深六角部分。钻个6mm的孔很简单,钻个6.35的六角孔,我不会。
水平有限,留给其他人解决了。

如下图,本次修改后。黑色双头批头可以用,因为批咀部分是5.8mm的圆,,灰色的不行,因为整体都是六角的。

网友A:
如果双头批,一头是PH2,一头是PH1还实用点,不然单头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什么来的?

楼主:
钻出来的铁屑啊

网友:
不是要钻4mm

网友:
这是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双头批,一头是PH2,一头是PH1还实用点,不然单头就可以了。

道理是这样的,但是一双好的皮鞋,估计没人能拒绝它多一个吹风机功能吧,尤其是在还不影响皮鞋功能的前提上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双头批,一头是PH2,一头是PH1还实用点,不然单头就可以了。

双头批相当于两根单头批   性价比更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头批相当于两根单头批   性价比更高。

可能专业用才在意这个,一般人用双头6.35的杆柄太粗,还是单头4mm杆的更方便,有些螺丝深入孔里面,双头打不了,米沃奇那些抗冲击批头多少单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专业用才在意这个,一般人用双头6.35的杆柄太粗,还是单头4mm杆的更方便,有些螺丝深入孔里面,双头 ...

双批头一般用于木工作业,自攻丝螺丝贼硬,这黑螺丝质量普遍过硬,我就没见过不硬的黑自攻丝,基本没批头能干得过,反倒是有些不锈钢、镀镍的自攻丝,假得很,拧木螺丝扭矩又足够大,批头容易坏,我参加会展,看见他们搭站台的,全部都是双头批头,正常人谁用双批头啊。所以这个改动也是多一个功能而已,还是不完全的多一个功能,没啥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专业用才在意这个,一般人用双头6.35的杆柄太粗,还是单头4mm杆的更方便,有些螺丝深入孔里面,双头 ...

做装修或者粗级维修的, 用双头批居多。细致维修的,用单头缩杆的多,因为可能螺丝孔位细,双头批进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批头一般用于木工作业,自攻丝螺丝贼硬,这黑螺丝质量普遍过硬,我就没见过不硬的黑自攻丝,基本没批头 ...

黑的自攻丝一般都是磷化的,防腐,硬度也相应高。不锈钢的硬度比不上好的普通钢自攻丝。优点就是耐腐蚀性更好。

网友C:
我有一个想法,卡簧弹簧等配件拆卸下来,轴前端打个小坡口,再与一小段打完坡口的内六角批头轴焊接。焊完后打磨平整,只要后焊的轴不比原轴粗,卡簧和弹簧等配件都能安装回去,不影响原功能。 或者也可以增加弹簧,在后焊的批头轴上切割卡簧巣,改变卡簧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想法,卡簧弹簧等配件拆卸下来,轴前端打个小坡口,再与一小段打完坡口的内六角批头轴焊接。焊完后 ...

意义何在,这是是等于原本的轴延长了呗,,加弹簧又能如何? 自动弹出来是一个很傻的设计,,卡簧帽一拔,批头飞出去,,我试过史丹利有款批头就这样的,很无语的。
有条件倒是可以把卡簧钢珠孔做成U型圆孔,加个垫圈和弹簧实现快插,,

最好的批头其实是米沃奇M4D,支持快插,单手换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义何在,这是是等于原本的轴延长了呗,,加弹簧又能如何? 自动弹出来是一个很傻的设计,,卡簧帽一拔 ...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了,不是把弹簧加批头孔内。改变卡簧位置后,原外侧弹簧弹力变小了,所以更换成更长的弹簧。对了,钢珠位置孔洞也应重新打孔。

网友:
批头有两张锁定方式,这种珠锁的,晃动的间隙大。那种钢丝锁定的,比较紧。但是钢丝锁定的批头一般都是短批头,需要加延长杆。

网友:
没事折腾也挺解压的。

网友:
还是快拆方便点。。双头有点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