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碗机排水泵拆解(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2024-08-08):
朋友家的洗碗机不能排水了,厂家发来一个同款排水电机更换解决,遂拆解看看内部构造共分享

茵豪电器XD-P70-1

网友A:
过完拆瘾 顺便收获漆包铜丝 一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完拆瘾 顺便收获漆包铜丝 一两

万一是铝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完拆瘾 顺便收获漆包铜丝 一两

不是铜丝,铝丝

网友:
锈死了还是线圈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完拆瘾 顺便收获漆包铜丝 一两

铜包铝线的

网友:
轴头生锈不转了?

这电机这样搞是不是变频?

网友:
类似滚筒洗衣机的排水泵,其实就是转轴进水有水垢卡住了,清理一下还能用的!

网友:
电机上明示铜包铝,还是挺实诚的。

网友:
是哪里坏了呢?PCB板上的元件?

网友:
厂家比较实 在,电机直接标铜包铝线

网友:
我老表的小天鹅滚筒洗衣机坏了排水泵,叫人上门换了个泵50块,那人想把坏的泵拿走,我老表没同意,后来我去他那边的时候顺便拆了一下换下的泵,结果里面是被污垢堵住了,拆散清洗一遍再装回去,一通电就嗖嗖的转起来了

网友:
都是 轴套那里问题 我洗衣机上清理过两次,后面直接换了

网友:
结构和鱼缸泵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进水啦!!!

网友:
漏进水生锈了,拆开了,泵也废了。

网友:
不错,标明铜包铝

网友:
良心厂家,没写纯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