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野16v小钢炮拆解

楼主(2024-08-08):
厂家宣称硬扭60牛,在16v里边算是比较高的了。拆解后电机是Yida4812电机,开关是jinyuan的,外壳质量不错,比较耐操

网友A:
有锐奇还买这垃圾玩意? 专门去配个电池? 低端无刷其实很不好用,线性不足,低端扭力不足,,而且这种玩意手感也极差,,用过同事的东成16V无刷,感觉比我自己做的博世120差一大截。那真是明星感觉差。

网友B:
无刷就钻孔还用用下,上螺丝还是有刷的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锐奇还买这垃圾玩意? 专门去配个电池? 低端无刷其实很不好用,线性不足,低端扭力不足,,而且这种玩意 ...

我最早买的是这个,线性还是不错的,个人感觉在无感无霍的里边做的还算可以,后来在瓷砖开孔莫名其妙的电机冒烟了,后来换过一个,但是感觉电机磁力明显不如之前了,力道变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早买的是这个,线性还是不错的,个人感觉在无感无霍的里边做的还算可以,后来在瓷砖开孔莫名其妙的电 ...

无刷我不太专业,没有霍尔就不知道转子状态,只通过加大电流,去让线圈磁力增加,增加转数,那么问题来了,霍尔通断、电流、转速算法是模拟的,当转子受力后,磁极与线圈磁极是不是不同步了? 低速扭力也一样,所以没霍尔就是拉胯,空载线性顶啥用啊,负载工作试试,都不用大孔大负载,低速拧个自攻丝就发现区别了。

网友C:
看壳子比较单薄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商家的嘴骗人的鬼,有些还标120牛呢,能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我不太专业,没有霍尔就不知道转子状态,只通过加大电流,去让线圈磁力增加,增加转数,那么问题来了 ...

好的开关和主控板算法能最大限度的接近有霍尔的机器,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壳子比较单薄

外壳都是尼龙➕玻纤,还是挺结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开关和主控板算法能最大限度的接近有霍尔的机器,我是这样理解的

需要传感器的,没霍尔就能知道一个电流参数,同样的电流,,你怎么知道转子是不是堵转了还是飞速转动?

网友:
就这个电池  不通用

网友:
那坨黄油看着真是随意啊

网友:
无刷的,扭力大。

网友D:
关键是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E:
我不喜欢这种手拧的夹头,上六角的批头还行,如果上圆形的钻头,根本就夹不紧,钻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就一直打滑。我自己的都换成用钥匙上的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多少米入手的。

好几年了,当初两电一充320

网友:
如果二三十块的话想买一个,夹个海绵头来洗碗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就钻孔还用用下,上螺丝还是有刷的顺手。

试试有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喜欢这种手拧的夹头,上六角的批头还行,如果上圆形的钻头,根本就夹不紧,钻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就一直打 ...

手拧带棘爪镶合金的比钥匙的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