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海智得硬盘量产出问题

楼主(2024-08-08):
家里一个128g的海智得硬盘突然不认盘了,刚好家里有个奥利康的硬盘盒(主控NS1066)

固态主控是HG2258-S01 闪存芯片上面写着H25BFT8A1ADA 8A1ADA M2123F 没有海力士的标志 又貌似是海力士的闪存

先短接后上电 系统磁盘管理能显示20MB未分配磁盘 硬件管理里面也显示了ATA  PS3111 USB device

下载了几个量产工具 都说是PS3111的马甲 试了几个版本要么认不到盘 要么爆蓝提示ERROR 要么爆红GET id FAIL device invalid

几个版本的软件都不能自动识别这个闪存颗粒 导致没法量产 手动又没有H25这个型号的闪存颗粒 搞得我也是头大

爆蓝提示ERROR 强刷提示0X42B IC版本错误 点开flash ID查看都是FF状态

使用的工具有HG2263 MPTOOL、 SATA SSD MPTOOL 、SSD MP TOOL V2.2.22、JMMassProd2_v1_16_14_1(这个直接认不到固态)

大侠们求解 是工具问题还是闪存本身问题 又或者是开卡软件不匹配

网友A:
工具用错了,用PS3111。另外闪存出故障了吧,没有检测到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用错了,用PS3111。另外闪存出故障了吧,没有检测到闪存

PS3111的用了 是2.2.70的版本 闪存是无法自动识别 就是不知道是软件没有相应的固件 还是闪存本身坏了

网友:
工具用3111的 建议最新的2.2.85
没认到id可能是颗粒炸了或者虚焊
另外3111似乎转接卡很多兼容性不太行可以尝试换个1153e或者jms的试试

网友B:
最初级的,用PS3111开卡软件,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初级的,用PS3111开卡软件,短接。

短接了 也是ps3111的开卡软件 识别不到海力士h25的闪存芯片 不知道是工具版本低还是我的硬盘盒问题 我的硬盘盒是奥利康的NS1066主控

网友:
这错误没有见过,换个版本试下

网友C:
建议不要用转接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转接卡试一下

换了 认到颗粒了 就是还是报错 我另一个帖子最底下有说明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7537&page=1#pid16739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