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中心冲的力道挺大,是否可以用作破窗工具?

楼主(2024-08-08):
各位用过这种中心冲么?

这种工具,是否也可以拿来破窗呢?

网友A:
去现场试一试就知。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破窗的,我买了一个这样的中心冲,没有顶上的红球,钻孔前在铁板上能打出一个小坑,去玻璃厂时也用钢化玻璃试过,确实能打破钢化玻璃,应该也能打碎车窗,车窗毕竟也是钢化玻璃的。

网友C:
当然可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现场试一试就知。

打嘴炮的会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破窗的,我买了一个这样的中心冲,没有顶上的红球,钻孔前在铁板上能打出一个小坑,去玻璃厂时也 ...

这种中心冲是不是比普通的破窗锤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试试就知道了

去哪里找车玻璃

网友D:
找个僵尸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僵尸车看看。

那也是会有风险的,不小心就有人找你赔偿双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破窗的,我买了一个这样的中心冲,没有顶上的红球,钻孔前在铁板上能打出一个小坑,去玻璃厂时也 ...

车窗不是钢化玻璃的,至少前挡肯定不是

网友F:
不如车里放个M10的加长电锤钻头防身破窗两用又不违法,平时连外壳放车座外侧缝隙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窗不是钢化玻璃的,至少前挡肯定不是

前挡是夹层防爆玻璃,其他都是钢化玻璃,一碎就会成为渣渣!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别买太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如车里放个M10的加长电锤钻头防身破窗两用又不违法,平时连外壳放车座外侧缝隙里就可以了! ...

你这个想法很可以,来一根350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哪里找车玻璃

汽配城卖玻璃的店面,门口多的是人家换下来的报废玻璃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配城卖玻璃的店面,门口多的是人家换下来的报废玻璃

人家让你随便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车里放个M10的加长电锤钻头防身破窗两用又不违法,平时连外壳放车座外侧缝隙里就可以了! ...

电锤钻头没法破窗吧
顶端很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