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S457直流电压内阻仪

楼主(2024-08-08):
拼多多的内阻仪

楼主:
没有合适的外壳就改到这个盒子里了

楼主:
外观勉强及格

楼主:
这个电池是咸鱼上打黑的德伟电池拆开了

网友A:
这改装有点牛屁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改装有点牛屁哦...

------------------

谢谢

网友:
多功能的组合。

网友:
好啊又增加了功能。

网友B:
到底哪个内阻仪 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哪个内阻仪 比较好

这个不错就是小贵

网友C:
屏幕朝外。打开盖子。拿出夹子,再盖上盖子。开始测试。外观漂亮。
屏幕朝内。打开盖子。拿出夹子,直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朝外。打开盖子。拿出夹子,再盖上盖子。开始测试。外观漂亮。
屏幕朝内。打开盖子。拿出夹子,直接测 ...

屏幕朝内的话可能放不下,得切掉一点才行,不知道去掉底盖能不能放下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到底哪个内阻仪 比较好

TS457内阻仪的最大优点是用较低的价格(40来元)提供了说的过去的性能。自从它流行开后,众多内阻仪纷纷降价,TS457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至于问哪个内阻仪比较好,当然越贵的越好。比如RC3563就肯定比TS457好,现在RC3563价格也降下来了,拼多多80多元可以买到主机,回来后配上航空插头和开尔文夹就可以用了,比TS457好,还省事不用做壳子配电池啥的,对于追求性能的人来说,应当是首选。

网友:
前段时间,很多坛友都在跟风,做了一批又一批好看的TS457内阻测试仪,当然这个内阻仪,智能检测35V以下的电源,专业的可以测100V以下。

网友:
记录功能不错

网友:
这是工具和内阻仪二合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S457内阻仪的最大优点是用较低的价格(40来元)提供了说的过去的性能。自从它流行开后,众多内阻仪纷纷 ...

开尔文夹和探针选择哪个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尔文夹和探针选择哪个   有什么区别吗

开尔文夹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上边的图上的大的,一种是下边图的小的,大的性能较好,夹持力大,但焊引线很麻烦,铜片窝在塑料壳里边,我自信无能力在不烫坏塑料壳的情况下焊好线,只能把铜片、弹簧等拆出来焊,焊好后再装回去,很不好拆,装配更难。小的优点是铜片由一颗螺丝固定,可以很方便地拆出来焊接,缺点就是夹持力量太小,很容易脱落,解决办法是在后边增加一个小弹簧,加大夹持力,见图片。总之两种都不理想。探针买的是8元一套单独探针,再自己做一个可调整支架以适应各种电池。如果只测18650电池,也可以买现成的带支架探针,10来元一套,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尔文夹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上边的图上的大的,一种是下边图的小的,大的性能较好,夹持力大,但焊引线 ...

感谢 那我就买探针的  比较测量的 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