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金灶暖杯垫

楼主(2024-08-08):
租客不要的,拆开看了一下,好像是控制半导体晶体管发热工作,不是通常的云母发热丝垫发热

一个类似三极管固定在金属板上面作为发热体

LM358

电源

12V,1.5A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不见加热元件真面目。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至少电路板上有芯片了。

网友:
LM358控制晶体管发热的?相当于一个电子负载,加个电位器就能调温了

网友:
好歹有芯片了,比那种直接加热的高 级

网友:
这种发热原理少见

网友:
居然不是用的PTC

网友:
看质量还行啊

网友:
晶体管功率小了起不了作用,难道电热丝的成本比晶体管低?

网友:
一般都是发热片,这个用管子直接发热加热的真的少见

网友:
用三极管发热?!!!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
用PTC发热件的多,三极管样的,没见过。

网友:
看样子真是简单啊

网友:
之前有个,觉得结构太简单了,没敢用,送人了

网友:
居然是usb的,我家里有两个插220v的

网友:
三个引脚的发热体,能拆开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东西用着有些鸡肋

网友:
都拆到这一步了,把铝膜揭开呀,还可以再粘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