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热水器机械调温器

楼主(2024-08-08):
近日帮亲戚换了个电热水器的调温器,原来的调温旋钮生锈转不动。换了后正常。

网友A:
这感温器便宜吗?

网友:
有配件换,维修还是比较方 便的

网友:
家里的长虹电热水器不出热水,以为是这个东西坏了,买了换上依旧,后来发现是混水器的问题

网友:
易损件,热水器土的易损件,有时细铜管漏气也有失效的。

网友(2025-01-19):
引用 网友A:
这感温器便宜吗?

现在网上不到十块钱一个 粉色的 16A 容易坏。可以加一个交流接触器上去,保护这个小东西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