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路为什么会把输入波形拉变形了。

楼主(2024-08-08):
输入是一个线圈,感应磁场变化的强度,产生电信号(幅值变化的正弦波),频率1khz左右。

我想对信号做一个理想二极管的整流,然后一个运放做积分(获取电压的平均值),送到AD处理。

但目前用示波器测量线圈的输出波形幅值可能可以到1V(Vpp),但接入电路后,幅值就被压到只有0.2左右,波形也有失真(示波器还是在线圈上测量)。

还请高人帮分析一下问题,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反相放大器内阻低,改成同相放大或加一级跟随器。

网友B:
你这个是交流输入,对地有负电压,而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不能输出负半周电压,你需要改用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放大器内阻低,改成同相放大或加一级跟随器。

非常感谢,我赶快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交流输入,对地有负电压,而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不能输出负半周电压,你需要改用双电源供电。 ...

谢谢,目前是双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