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JBL无线耳机电池仓开壳

楼主(2024-08-08):
一台JBL无线耳机听了几年了,电池容量非常差了,用USB表测了充电容量25mah,充电后听不了几分钟,开壳看看

电池仓是超声波熔接的,用上不锈钢夹头,这个304不锈钢老虎卡是用红包撸的,1分钱

拧紧螺杆,就看到开壳了

再用牙签插入缝隙配合手机撬棒,就可以拆开了
可以看到电池是120mah的,现在只有25了,降得非常厉害
手头没有合适的软包锂电,拆完直接丢垃圾筒了

这款耳机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A:
难道是假JBL    看做工也不怎么样

网友:
这做工,难道真是正品

网友B:
假的JBL,往地上一摔,就自动开盖了;这种要夹具才能打开,说明就是真的正品。

网友C:
换个电池又是新耳机了

网友D:
楼主大方,坏了就仍,符合大消费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假JBL    看做工也不怎么样

绝对正品,来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的JBL,往地上一摔,就自动开盖了;这种要夹具才能打开,说明就是真的正品。 ...

超声熔接非常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池又是新耳机了

换假货电池,就是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方,坏了就仍,符合大消费观

耳机设计寿命也就3年吧,已经超长服役了

网友:
换个电池就好了,扔了有点可惜

网友E:
这个耳机还是可以的,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耳机还是可以的,我也有一个

你的用了几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用了几年啊

记不清楚了,5年左右吧

网友:
自认:耳机好用,拆了就丢?还是值得换电池的嘛!

网友:
丢掉有点可惜

楼主:
看到几个坛友说扔掉可惜的,我又默默捡起来了,谁要的楼下接上

网友:
哈哈 这种夹具 我也有三四个,大很多的,  还可以这么用,我那几个应该可以给小电源适配器开壳了

网友:
最后的归宿

网友:
捷波朗性价比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