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一台日本NEC WindowsCE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4-08-08):
早年的日本NEC的WindowsCE笔记本电脑,系统是日文的。

网友:
这机子保存的不错

网友A:
只知道以前的GPS都用WinCE系统。

网友B:
看这台电脑,终于知道你是个潜伏者了,赶快升级到中文版吧,免得被误会了。

网友:
早些年我有一个导航就是可以进入到这个系统。

网友:
没啥用了,档年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台电脑,终于知道你是个潜伏者了,赶快升级到中文版吧,免得被误会了。 ...

这个机子只有日文,调不出中文的,甚至连英文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台电脑,终于知道你是个潜伏者了,赶快升级到中文版吧,免得被误会了。 ...

这机子的系统只有日文,没有中文甚至没有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以前的GPS都用WinCE系统。

还有车机也普遍使用Window CE

网友:
什么cpu,怎么笔记本用CE?

网友C(2024-09-29):
最早是用掌上电脑做导航仪,Windows Mobile的系统,Rout66导航软件。后来才有WINce系统 的PND导航仪,用凯立德,道道通之类的导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早是用掌上电脑做导航仪,Windows Mobile的系统,Rout66导航软件。后来才有WINce系统 的PND导航仪,用凯 ...

Win CE 比 Win Mobile 早得多

网友:
99年用的第一个手机就是NEC的数字机,发出去的短信都是拼音字母。

网友:
做导航的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