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联想XiaoAir无线鼠标拆修

楼主(2024-08-08):
一个联想XiaoAir无线鼠标,使用一节5#电池供电,具有蓝牙(4.0)连接和无线连接两大功能,外观见图1、图2。其中图2中,上部为电源拨动开关,中部为光电传感器感应窗口,下部为蓝牙配对按钮。主要问题是电源拨动开关接触不良及内部滚轮等处粘有灰尘、污垢,动作不灵活。

打开上盖(由磁铁吸附),取出电池,可看到蓝牙模式和无线模式的连接操作方法,见图3,其中选取无线模式连接时,需在电脑上插入USB-A接收器。

拆除正面三颗螺丝,移除顶盖,可看到侧面的标签,见图4。图5是电路板的安装固定全貌,由三个卡扣固定电路板。

解锁三个卡扣,可取出电路板,注意:电路板背面的反光板和电源开关拨动塑料件可能会脱落,见图6。

图7、图8是正面电路板的局部放大图,鼠标的主控芯片采用的是MOSART(华矽)公司的MA60H383(暂时找不到规格书),光电传感器采用的是PIXART IMAGING(原相)公司的PAW3220DB-TJDS(找到的规格书型号相同,但封装不同,见附件)。

主电路板上配有蓝牙4.0绿色小板,见图9、图10。蓝牙芯片采用的应该是TI(德州仪器)公司的CC2541C(规格书见附件)。

图11是主电路板反面全貌图。

图12、图13是拆除鼠标滚轮和光电传感器反光板后的正、反面主电路板。

图14是拆解鼠标后的全家福合影。

拆散的部件、电路板用酒精、刷子进行大保健。电源开关接触不良,观察其装贴状况,有7个焊点,用烙铁拆除较困难,用热风枪拆除较容易,但开关中的塑料件将融化损坏,加上手头无同型号、同尺寸的开关更换,只能先罐(渗)入一些酒精,来回拨动几次开关试一试,居然接触变良好了,暂且先这样使用吧。
图15-1、图15-2是光电传感器的基本功能和指标(来自原相公司官方网站)

网友:
看电路比较复杂,像正品

网友:
看板子芯片应该还不错

楼主:
这个鼠标是联想笔记本电脑配套的,只是要清灰和处理一下电源开关,顺便就拆开了,应该不会是山寨货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易损的也就是微动开关和编码器,会动手更换的会用很长时间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要是跟罗技一样用光栅就好了。我用的最低端的m185,但买的比较早,是光栅的,用好几年了,没啥问题。
那个电源开关还是想换,直接剪碎,烙铁就容易拆了。我之前都是这么干。

网友:
米国联想这个牌子让人喜欢不起来,但产品用料还是靠谱的

网友A:
这种矮趴趴的手感不好吧???

-------------------------

网友B:
无线鼠标的配对接收器丢失了以后,基本上就只能扔了,没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矮趴趴的手感不好吧???



是的,是笔记本电脑配套的,人体工学没有设计好,手感不是很好,修修能用也就一直用着,如果单独购买一个,是不会选择这种造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鼠标的配对接收器丢失了以后,基本上就只能扔了,没法修

如果接收器USB-A丢了,还可以用蓝牙连接,有二种无线连接模式。

网友:
这种矮趴鼠标,整个手心都是空的,就几个指头控制,手感极差

网友:
这种造型的有用过的吗,手感怎么样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鼠标不好用太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鼠标的配对接收器丢失了以后,基本上就只能扔了,没法修

为毛非要弄丢???

------------------------

网友:
跟我的罗技机械键盘差不多,有一个键不太灵又懒得拆直接灌酒精然后按几百下就好了。

网友:
这种造型流行过一阵子

网友:
现在的鼠标。都是赚钱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