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低高压管都有水,但总感觉没另外一个空调制冷效果好

楼主(2024-08-08):
如题,另外一个房间空调制冷很快,温度也低

网友:
测空调的出回风口温差比较科学,房间的面积、朝向、窗扇的面积等因素都会影响空调的制冷效果。

网友:
那还挺明显

网友:
空调外机低高压管都有水只能说明有氟利昂,但压力是否达标就不好说了。

网友A:
量氟压力和电流   管上的水看不出什么   如果有霜就肯定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氟压力和电流   管上的水看不出什么   如果有霜就肯定不正常

1.5匹电流应该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匹电流应该多少?

空调上面标的有     应该是5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匹电流应该多少?

3.5--5.5A  与室外温度对应

大小头都湿正常

网友:
每台机子都应该有不同,可以使用钳型电流表测一下工作电流有没有差别。

网友:
检查下压力是否正常

网友:
不喜欢水,难道想要出霜?那是真有问题了

网友:
看电流和压力吧,没听说修空调的根据高低压管判断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