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自带的车篮太小了,换哪种车篮比较好?

楼主(2024-08-08):
现在的车篮连个屁都装不下,
怎样才可以让山地车装比较多东西呢?

网友A:
就淘宝上去买个大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淘宝上去买个大的嘛

车架就22寸,是不是装不了大篮子

网友B:
淘宝搜“特加大车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特加大车篮”

山地车是不是装不了这种大车篮?

网友C:
可以买折叠篮,

可以装前面,

后面两侧,

收起来就是个栏杆,也没什么美不美观的,实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折叠篮,

装在前面和侧面的车篮是不是两种不同型号?

网友:
到淘宝上买个大的装上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折叠篮,

你的山地车是几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