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如何调整逆变器的保护电压和开启时的电压?

楼主(2024-08-08):
这两天看某鱼上的刀片电池150AH才7、80元一块,心里有些种草,想给我的比亚迪2015插混唐搞个副电源玩玩。就是车顶装两层太阳能板,总功率800瓦左右,一层可以抽拉,并且可以用电推杆改变太阳照射角度。给13.6v150ah(4串)的铁锂电池充电。然后电池再通过逆变器逆变为220v后给车的大电池充电。这样可以在户外钓鱼时能够有充足的供应空调或做饭。但问题来了,打个比方,比如电池电压低于12v时,逆变器保护无输出,但电压高于12v如12.2时逆变器就要启动,但这时通过太阳能板给电池冲进去的电量还很少,逆变器一启动电压马上就会低于12v,然后保护。会不会造成逆变器重复启动的问题。所以我就想着有没有现成类似的模块,比如电池电压低于12v时断开输出,然后等到电池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如13v时电池才可以正常输出。

锂电池的保护板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蓝牙保护板,设置一下欠压保护值就行了

网友B:
800W太阳能板可以直接逆变   没必要搞电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保护板,设置一下欠压保护值就行了

欠压保护仅仅是保护电池低于某个值时断开输出。我想要的除了这个保护外,还要有电池电压冲到一定值时才恢复输出来避免逆变器一直重复启动。

楼主:
刚看极空电池保护板有“单体欠压恢复”的可调整项,还有一个是“过放恢复电压”可调整项,是不是通过这些参数的调整就可以完美实现当电池电压充电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恢复输出。极空要说也是比较知名的板子了,但这两个参数是在不同的板子上描述,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极空电池保护板有“单体欠压恢复”的可调整项,还有一个是“过放恢复电压”可调整项,是不是通过这些参 ...

跟你需要的功能差不多,欠压保护时不对外放电只能充电。欠压恢复时正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W太阳能板可以直接逆变   没必要搞电池了吧

我随车的充电枪功率为1.5、2.8KW两个选择,要是直接用太阳能板+太阳能离网逆变器不知道能不能行的通。太阳能板800瓦,但实际输出功率达不到且一直是个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