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X-P160电源板改可调

楼主(2024-08-08):
新得两块41V的太阳能板想串联后给2组12V的电瓶充电,一直没打到合适的电源板,一般都是最高电压38V的居多,

后在某宝上找到这个LX-P160 29-130V转24V的板子用了红包之后才1.22元,果断入手。

电源线是自己后面焊接的,电烙铁温度低的话还不好焊,铝基板散热非常好。

可惜的是场管和电源芯片都被打磨掉了,看不到是什么型号。

跑电路后发现R1 R2 R3是并联的,R1位置是空的没接,实际只有R2 R3,R2是2.7K R3是51K, 明显就是调电压用的,接通电源后用手(手稍微湿润点,不要太干,在这里好当电阻用哈)捏住R2 R3输出电压果然变低了,于是把R3拆下,再测输出电压就成了32V了,于是把R3改成51K电阻串联一只50K的可调电位器,焊接了二根线出来接电阻和电位器。

用的线有点粗了,太硬了,把印刷电路板给弄坏了,此时再测电压就只有5V了,后面仔细一查发现R2到电源芯片第三脚不通了,定是把印刷线路给弄断了,于是只有飞线解决了,以后改线不能用粗线了,只能用细软线了。

这就是重新改好的,电压在24V-30V可调,非常适合蓄电池充电了,当然降低R2的阻值就可以获得更低的电压和更宽的调压范围。

实际使用时我弄了一块CPU的散热器放在了下面,散热效果非常好,感觉最大的热源就是那个电感,想把它换成线径粗一点,只是不知道它的电感值是多少。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烙铁会不会事半功倍?

网友:
接电位器的线用的有点粗,用细线焊接好打上热熔胶

网友A:
电感换粗线,匝数一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办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换粗线,匝数一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磁芯也得换大的才行,这样电感值就不一样了。

网友:
功率不小哦

网友:
效率怎么样呢

网友:
线粗是好事,可把板子弄掉皮了就不好了

楼主:
我测量了一下,效率还是很不错的,输入80V  330ma  输出26V 900ma,有这效率我已经很满意了,比2596那些好多了。

网友:
办法不错,线粗点好。

网友:
88.6%,效率有点低。小功率用没事,大功率热量压不住

楼主:
再加二张安装了散热器的图片。

楼主:
又买了一块,这回有经验了,弄得好看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