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低成本简单制作个氛围灯

楼主(2024-08-08):
看到有挺多用柔性灯丝做灯的,于是自己也做了个简单版的。直接用分装瓶再加个盒子即可,灯丝尾巴用热熔胶把磁铁粘一起,刚好放进瓶子里,再套到19mm的不锈钢管,焊接个4056充电板和开关,钻个孔刚好放置,没啥难度。

网友:
瓶子用烧纸磨砂一下

网友A:
开关呢?我看网红款的是灯丝吸直了就亮,软下去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呢?我看网红款的是灯丝吸直了就亮,软下去灭掉

我这用的船型按钮开关,现有的。
网红款的磁吸开关可以用水银开关或者磁铁接触来实现吧。

网友:
用微动开关然后拉直的时候触发开关点亮

网友:
建议螺旋状放入瓶内,用usb供电,晚上插上,白天拔了就行

网友:
感觉氛围灯不能太亮,朦胧一点比较舒服,

网友:
柔性灯丝,get到关键词了,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当氛围灯感觉亮度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