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大神们RM1135开卡到最后一步失败,是啥原因

楼主(2024-08-08):
前面都成功,到最后开卡失败了

网友A:
版本不适用或者坏块太多都有可能。

网友B:
看报错像是坏块过多

网友C:
flash fail,芯片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不适用或者坏块太多都有可能。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报错像是坏块过多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 fail,芯片残了

唉,谢谢大佬

网友D(2024-11-29):
我感觉你的是CH数和CE数不匹配,固件里至少有两个CE,但是你配置项里只有1个CE,这么看应该就是固件和你的闪存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你的是CH数和CE数不匹配,固件里至少有两个CE,但是你配置项里只有1个CE,这么看应该就是固件和你的 ...

从设置看是设置的每个ch都含一个ce 共两个没错

网友:
换扫描模式多试几次,片子太烂了

网友:
黑片挂了,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