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万能的坛友,这块影驰480G(PS3111)什么颗粒?开卡老是失败

楼主(2024-08-08):
朋友拿了块影驰480G来,说分区突然不见了,我想量产,老是失败,晕。

网友A:
你开卡之前短接了吗

网友B:
开始选了土狗,后面改ONFI就开出来了

网友C:
软件用对了吗,怎么是pcie的,盘可是sata的啊,我没有这种盘,也不懂,但是这个牌子用的芯片还是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卡之前短接了吗

原来还要短接呀,我以为像2258XT一样在Win7下直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选了土狗,后面改ONFI就开出来了

第一次开这个主控的SSD,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还要短接呀,我以为像2258XT一样在Win7下直接开

58xt也是建议短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软件用对了吗,怎么是pcie的,盘可是sata的啊,我没有这种盘,也不懂,但是这个牌子用的芯片还是靠谱的 ...

s11的工具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11的工具是这样的

原来开过这个,比较麻烦,好像需要生成一个FW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开过这个,比较麻烦,好像需要生成一个FW什么的

ps3111不麻烦啊 个人感觉还可以
要生成FW的我记得SF的开卡才要手动生成FW吧

网友:
只是感觉有些PS3111开不了,用2258XT能开

网友:
多试几次吧,论坛内搜一下前辈开卡的教程

楼主:
最新,老是提示错误,难道是坏块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新,老是提示错误,难道是坏块太多了?

右键看一下报错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看一下报错信息

************************************************************
Day: ( 9 \  8 \ 2024) Time: (15:58:26)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89 D4 0C 32 AA 00-N18
[SN Set]
SN_Set=0
SN_Type=3
SN_Len=12
SN_Start=PS3111PS3111
SN_End=PS3111PS3111
SN_Mask=PS3111PS3111
[Other]
SATA_SSC_Enable=0
[StationName]
01=EraseAll
02=RDT
03=RDTResult
04=MP
05=ReMP
06=ICT
07=UpdateFW
08=ScanBad
[InfoBlock_2]
Byte_290=E8
Byte_291=03
Byte_222=08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PS3111
ModelName=PS3111
SerialNum=PS3111PS3111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QLC
Flh_MakeCode=Intel
Flh_ID=89 d4 0c 32 aa 00
Flh_Capacity=557056
Flh_CapacitySel=35
Flh_Number=4
Flh_NumberSel=4
Flash Clock=100
Flash Interface=3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GK1.3
3111SBISP_CodeVersion=GK1.3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GK1.3.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K1.2.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0
Smart_Table=0
SLCPoolSizeSel=1
SLCPoolSize=0
Disable_DIPM_Support=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0
PMASetting=42035
[InfoBlock]
Byte_136=00
Byte_137=00
Byte_138=40
Byte_139=00
Byte_203=01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1

   [Log]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GK1.3.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00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Success ] Verify param.ini with Device Info OK.
   Start Scan Bad Block Progress ...
   Die Size = 128 GB
   (FW)Max_badblock_perplane = 49 (Setting)Max_badblock_perplane = 0
   Get Max Bad block number per Plane= 49
   FlashNumber=4, MaxBad_perPlane/Die=49
        CENo_0/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8, Plane1=8, Plane2=3, Plane3=7
        CENo_4/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4, Plane1=5, Plane2=3, Plane3=4
        CENo_8/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5, Plane1=7, Plane2=2, Plane3=5
        CENo_12/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5, Plane1=8, Plane2=4, Plane3=6
[ Success ] Scan Bad Process OK.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Do PreFormat:
   Smart_Table = 0
        - Total take 0.442 sec.
[ Fail ]  Error Message : Issue PreFormat-WriteInfoBlock Command Failed !!!
             Error Code : F_H07
             AP Command : [a1]-[a]-[6]-[8]-[2]-[0]-[10]-[2]-[a0]-[3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4][2][12][1][7][51]
[ Error End ] Time: (15:58:32)
Fail Mapping : 0000000000000100     Fail CE: 8,CE0,CE8,CE9,CE10,   CE=0x01, Error Case=0x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
Day: ( 9 \  8 \ 2024) Time: (15:58:26 ...

你试试设置下自定义容量 降容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设置下自定义容量 降容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试过了,降到128也一样开不出来,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降到128也一样开不出来,服了。

习惯性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问一遍......
转接卡啥主控的
土狗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性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问一遍......
转接卡啥主控的
土狗选对了吗

ASM1153E,土狗是不是选这里:1.0和2.0都试过了

网友:
你这个颗粒是Intel QLC 64L(N18A) 1024Gb/CE 1024Gb/die,选ONFI 3.0,频率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