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不买立省100%,自己切割纳米清洁海绵块,然后再拆一头可孚KF-A03-C血糖仪

楼主(2024-08-08):
之前用过的一头可孚的血糖仪,试条用完了这机头也就没用了,拆开看看。话说买血糖仪建议尽量趁着商家促销打折的时候去买,十几块钱一套带几十支试条还是很划算的。随着年纪的增长,经常测一下空腹和餐后2h的血糖还是有必要的,防患于未然

血糖仪用的是一颗2032电池供电

血糖仪的型号是KF-A03-C,买血糖仪的时候最好问一下卖家试条的保质期是到什么时候的,有的商家促销拿的试条是接近临期的,有效期已经很短了,这样的套装尽量不要买

四颗螺丝拧下来就能拆开

板子这面没有太多的东西,就两颗晶振和电池的弹片,工厂测试用的焊盘倒是有一堆

两颗晶振一大一小,分别是4Mhz和32.768Khz的,32.768的应该是给血糖仪主控提供时钟信号的,因为血糖仪需要记录测试的日期,以便后期查阅回看

板子背面是主控和一些外围的阻容元件,左边是试条的电极接口,右边是颗贴片的开关

右上角有一颗热敏电阻(RT1),用来检测当前的环境温度,然后根据温度修正测试的数值。目前市场上很多的血糖仪、尿酸测试仪里都有这种热敏电阻用来检测环境温度,因为试条在测试的时候对温度是比较敏感的,需要按照温度来修正之后才能取得比较准确的结果

血糖仪的液晶屏

全体合影,板子留下当料板,其它的进垃圾箱……

----------分割线---------

自己平时焊接完板子之后清理助焊剂经常用这种大头棉签,蘸上95%的酒精之后去擦拭板子上残留的助焊剂,这种大头棉签最大的问题是会掉毛,助焊剂有时候会比较粘,然后粘得板子上好多毛,这种棉质纤维在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是导电的,有可能会造成板子运行有问题,所以每次用棉签擦完板子还得好好清理一下掉下来的毛毛,有点繁琐。再一个是清理助焊剂的时候,需要用很多根棉签才能清理得相对比较干净,一包医用的大头棉签也用不了几回就用完了

前些天逛淘宝的时候发现有这个东西,纳米海绵的清洁棉块,9块9包邮一盒500个,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用镊子夹住棉块,蘸上酒精或者洗板水(有毒,不推荐)去擦拭板子

其实就是厂家把纳米海绵预先切成了大概1cmx1cm的小方块,方便夹取就是了

这纳米海绵我有啊,家里好多,都是拿来清洁厨房和锅碗瓢盆用的,这个不缺

这种大块的纳米海绵非常便宜,正价买的话,100个海绵才不到9块钱,满满一大箱子。如果赶上促销打折优惠的时候,半价买回来也是正常的

说干就干,自己动手裁切

切割成小块,大小看实际需要自己定,方便就好,刀要用锋利一点的,钝刀切完了之后,断面不平整,有点像被狗啃过的那样

找块板子涂上一些助焊剂(饱和松香水)然后测试一下看看清洁效果

纳米海绵块先吸上一些95%的酒精

怕脏手就拿镊子夹住后去擦,想擦得更干净一点就直接用手捏住去擦

擦完的第一遍,这个纳米海绵吸附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换一块新的海绵,蘸上酒精再擦第二遍,海绵上吸附的助焊剂就不是很明显了

板子干了之后用刷子简单刷两下

纳米海绵的清洁效果还是不错的,不会像棉签那样掉毛,也基本上不会掉渣。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纳米海绵清洁尖锐的部位的时候(比如成排的DIP元件的引脚),纳米海绵可能会碎,这时候顺着引脚的方向清洁会比较好一些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买成品,立省100%,然后省下来的钱又可以多买几个人参果吃了

EOF

网友:
nice,但是纳米海绵也有很多种,有的不适合干这个

网友A:
这方法不错,回头也搞一些!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不错,回头也搞一些!

记得用快刀切,钝刀切出来像狗啃的

网友B:
最后一张图

悟空西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

悟空西去了

悟空是去追石墨,石墨你别走啊,你的花呗还没还完呢

网友C:
用棉签确实会掉毛,海绵的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棉签确实会掉毛,海绵的办法不错。

家里的纳米海绵有一大箱子,好多年前买的,一直都用不完,这回有地方可以用了

网友:
还是老陈会玩儿

网友D:
不错的方法。那个海绵用刀划,是不是几次刀就变钝了?当然也可能变得更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方法。那个海绵用刀划,是不是几次刀就变钝了?当然也可能变得更锋利 ...

划了一大块,刀还行,没觉得变钝,啄木鸟的刀片,质量还是挺好的

网友:
震惊&沸腾
8139您荣获重大科技发明发现启明星奖,奖金是家元

网友:
年纪大了?这样吗?

网友:
管它打折多少,不买立省100%

网友:
方法不错,试一试

网友E:
平时焊接东西不多,焊接时使用的助焊剂(焊油或松香水)很少,焊完后,助焊剂剩的不多了,使用一小块棉布擦试一下就差不多干净了,棉布可以反复使用,也可以蘸无水酒精使用。

网友:
看着比棉签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时焊接东西不多,焊接时使用的助焊剂(焊油或松香水)很少,焊完后,助焊剂剩的不多了,使用一小块棉布擦 ...

老哥的办法也不少

网友:
好方法!又学了一些无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