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石的摄像头如何加到录像机中

楼主(2024-08-08):
萤石的摄像头如何加到录像机中,这个录像机是不知名的录像机,网瞳,不像海康的各种资料比较容易查找,试了不知道如何加到录像机里面

网友:
挨个选项找,或者送我一台帮你试...

---------------------------

网友A:
不用试了,海康的都加不进去,只能加萤石自己品牌的录像机

网友:
找个杂牌的或许能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试了,海康的都加不进去,只能加萤石自己品牌的录像机

噢,还是专用的,那就不费这个心思了

网友B:
看看这个杂牌录像机支不支持自定义添加RTSP取流,要是支持的话可以RTSP取流添加。具体可以百度萤石RTSP取流,记得先用VLC看看取流地址对不对。

网友:
萤石不就是海康的吗,怎么海康的都不能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杂牌录像机支不支持自定义添加RTSP取流,要是支持的话可以RTSP取流添加。具体可以百度萤石RTSP取流 ...

多谢了,这个录像机没发现有这个功能

网友:
摄像头如果支持onvif通用协议的话有可能连上,设置里没有的话就别想了

网友:
海康的可以加到大华的去

网友:
海康的录像机都加不上萤石摄像头,更别说其它品牌了。

网友C(2024-10-19):
这个主要是萤石的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就是操作繁琐一些,萤石这波操作真他。。。

1、进入萤石云视频App,打开后直接点“我的”,找到“工具”,找“常用工具”,点进去再找“局域网设备预览”,然后点“开始扫描”,找到“CS-C6CN”那个,下面会显示ip地址及端口号,点进去看到图像后,点右上角”设置“图标,拉到底,点”更多设置“,有个”本地服务开关“,把”RTSP“那个打开就行了,还有个“HIK-SDK”那个也可以打开,那个是海康用的。

2、进你的录像机,添加通道选项,填入刚看到的IP地址,协议选RTSP,没有的话,选通用,各家的名称不一样没关系,端口要填一下,注意不是看到的8000了,要填554,然后输账号admin,密码在萤石摄像头底部,填入,成功。

萤石云视频客户端点图像进去的时候,也要填一下摄像头底部的密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萤石的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就是操作繁琐一些,萤石这波操作真他。。。

这个方法可行,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萤石的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就是操作繁琐一些,萤石这波操作真他。。。

录像机没有RTSP协议,只有上面的ONVIF和PRIVTE两个协议,是不是就不行了,看来是录像机的问题了;

摄像头有RTSP协议和海康私协议HIK-SD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录像机没有RTSP协议,只有上面的ONVIF和PRIVTE两个协议,是不是就不行了,看来是录像机的问题了;

摄 ...

你这个录像机支持的两个协议都可以试一下
上面的ONVIF协议,传输视频流采用的实际就是RTSP多媒体传输协议
下面的PRIVATE协议是私有协议,大概率也兼容RTSP视频传输规范。
注意下方的端口看一下能否修改,一定要改成554,端口无法修改的话是连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萤石的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就是操作繁琐一些,萤石这波操作真他。。。

这个方法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录像机支持的两个协议都可以试一下
上面的ONVIF协议,传输视频流采用的实际就是RTSP多媒体传输协议 ...

两个都试了,能够自动搜出来,但连不上,端口也改为554了

楼主:
试了,连不上

网友D:
l楼上正解。就是要萤石打开rtsp协议,然后海康摄像机或者任何摄像机都能连了。

我8月份的时候刚搞过,帮我舅新家弄监控,买了3个摄像头加一个原来萤石的,3个新的摄像头和录像机都是海康自己的,装上就能用,萤石那个卡了我一天。打开rtsp那个方法100%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楼上正解。就是要萤石打开rtsp协议,然后海康摄像机或者任何摄像机都能连了。

我8月份的时候刚搞过,帮我 ...

多谢,是不是我操作不对,能说下具体操作吗?我这个是录像机没有rtsp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