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12V手电钻做个假电源

楼主(2024-08-08):
电钻电池坏了,就做了个假电源
找了个纸板卷了个合适的三角形,三面粘上木片,再用旺仔瓶剪两长方形条(要打磨一下,不然导电不太好),用来当电极,焊上线并粘在木片上,最后把线接到12V电源上就完成了
用了一段时间相当稳定

网友:
我也想这样直接用外置电源,可惜没这么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
看着还算实用,样子有些丑陋。

网友:
可以在电池触点位置上面一点打个洞外接一个适配器的接口,这样也可以两用了

网友A:
把原装报废的电池掏空三个18650后再外接上线更好。

网友:
续航无限,已经是顶配了。

网友:
挺实用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装报废的电池掏空三个18650后再外接上线更好。

电池就坏了一颗,我打算以后有合适的动力电池再换上,所以原先的壳还得要,没打算用

网友:
除了不方便,每次都要搬个电源出来,其他都好。

网友:
可以的话用整块木头做比较好,导电触片最好用废旧插头,插线板里面的铜条做

网友:
这就是把移动的无绳,变成了有绳呀。

网友:
还是买个电池,这不方便呀。

网友:
换3节电池,非常爽